西门子PLC和增量型编码器如何组合

楼主(2008-05-08):
请问,哪位高手知道用西门子的PLC 300的,和增量型编码器在加什么模块就可以做定位功能了,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
可以做定位功能是指的什么?

你可以加高速计数模块来计数

楼主:
定位就是指我要检测一个物体到达了什么位置,或者是我要叫这个物体停在什么位置,要精确的控制。

网友B:
同意二楼的,可以加高速计数模块来实现,比如FM350-1 FM350-2

网友C:
这个也要看你的定位要求是不是很高了,还有就是电机速度快不快,用350模块他的位置判断主要依赖程序人员编程,受程序扫描周期影响。要求高建议采用专用定位模块351

楼主:
如果是要求把编码器的数值读到PLC就可以呢。该怎么做?谢谢

网友B:
你可以加载相应的DB块,调用西门子计数功能块,FC0,初始化编码器,赋值相应的通道地址,===建议你可以参考项目例程来作.

网友D:
用FM350,FM350-1和FM350-2可以选择,分别对应2通道和8通道每个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