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传感器一般的输出电流是多少输出端能直接连接继电器吗?

楼主(2008-05-08):
有的说可以 有的说不行 瞒晕的 有知道的麻烦说下 谢谢

楼主:
是不是太简单了..都懒的打字说明了???大哥们 给点建议

网友A:
要看什么类型的光电传感器,使用在哪方面,那个牌子的

网友B:
20__300ma...具体看是什么型号..能连继电器

网友C:
光电开关输出形式,一把可以分成如下2大类,1是晶体管输出有PNP ,NPN .2就是继电器输出.  晶体管输出电流为0~300MA  要看具体型号的.继电器输出要看 负载情况了.  后面负载接继电器要看具体情况和型号.   CONTRINEX   科瑞传感器

楼主:
谢谢~~大家

尤其是CTX

网友D:
光电开关可以接继电器的 .注意事项如下:

1.根据你所选用的产品,查看其工作电流多大?根据工作电流来选择继电器的工作电流.

2.根据你所选的产品输出形式:如果是晶体管输出的,多数为24伏电压输出,那么继电器就选用工作电压为24伏的,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工作电压就不一定了,这时要根据所选用传感器的工作电压以及传感器所输出信号电压来确定你要使用的继电器

网友E:
可以的,光电开关我们生产时候用的输出功率管都是负载电流在1A以上,三极管型号如2SC2655,而常用继电器的工作电流仅有50-100mA,所以你即使并接几个继电器作为负载都没甚么问题,还有很多光电开关输出都是带继电器触点输出的。

有偿提供接近开关,光电开关技术资料,QQ234124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