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能否做时间显示的离线模拟

楼主(2008-05-08):
维纶触摸屏能不能在离线时做一个时间的模拟,也就是不要链接PLC,能不能显示时间及日期,怎么做?时间及日期的格式已经做好,但在离线模拟时时间及日期显示不出来,希望那位大侠能帮助我?谢谢了

网友A:
在系统参数中时钟来源处选择:内部RTC 。然后在程序中,时间元件的地址分别对应到RW60000-RW60005,数据格式要选BCD。离线模拟时就可以正常显示时间了。

网友B:
说得非常正确,顶一下!我以前做过这样的案例。

网友C:
使用手册上也有相关的说明,好好看看吧!

网友D:
你加我QQ470331240,我为你详细解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