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轴转向非接触式传感器

楼主(2008-05-08):
哪位知道这个方面的资料请帮忙说一下,谢谢

网友A:
轴上可以装东西吗?可以的话,就装个分体式编码器。或者磁片,用二个霍尔传感器,错开一定角度检测。轴上有键槽,用2个接近开关,错开角度检测也可以。

网友B:
你是要测试轴的转动方向是吧?

如是:在轴上的两边固定两个金属,做为检测标识,再在轴附近两边一边装上一个传感器(霍尔/电容/电感式的都行),轴在运动时,哪边的传感器有输出,那么方面就可以判定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