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控制

楼主(2008-05-08):
现在有两台机子用的是触摸屏控制,我想再用一台电脑控制他们两个,那这电脑用什么软件啊,通用版的?还有怎么设置啊,才能实现电脑跟触摸屏通讯啊,谢谢!!

网友A(2008-06-17):
下位机设置时要用用到TCPIP父设备和MODBUS数据转发设备子设备

上位机用到TCPIP父设备和标准MODBUS接收  用的一般是通用版   当然用嵌入版也可以

数据一个发一个收,通道一定要完全一样,设置时IP地址别乱了,下位机是服务器  上位机是客户端  TCP通讯

大体就这样

网友B:
电脑上可以用通用版软件,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过网线,一种是通过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