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外部端子控制问题

楼主(2008-05-08):
37KW变频器控制风机。接11 12端子后变频器没反应,改回面板控制没问题。0-10V电压已经进到端子,变频器已经运行,就是起不来?大家说说什么意思~~是不是还有什么没有设置到位的??是不是端子出毛病了。。。。。。应该怎么测量,几乎没停机时间可以试。。。。

网友A:
先看一下参数设置没有问题吧!再就是检查输入的0-10V电压信号,最好的办法是用信号发生器直接加到上面看看效果如何的哦!这样便于找到问题的哦!变频器已经运行,就是起不来:这种情况应该是给定为0的,就是说变频器没有接受到外部的调速信号的哦!

网友B:
检查输入的0-10V电压信号

网友C:
看一看变频器的设定参数是否为外部操作。然后确认0——10V电源是否进入变频器

网友C:
11端子接0V,12端子接10V的输入信号。

网友B:
看一下运行方式,如果是面板控制,须面板开启,再端子频率给定.

网友B:
F01=1     F02=-1

网友C:
“0-10V电压已经进到端子,变频器已经运行”是什么意思?看一看你的正转信号是否接通。FWD与CM接接了吗?

网友D:
是那个系列的变频器啊?

外部供电端子接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