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200限速比较

楼主(2008-05-08):
要实现比较一个量在一段时间内增长不大于某一数值,如何实现?例如:1小时,温度的增加不能大于10度,大于10度报警,如何实现!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这个时间段是随意设定吗?

网友B:
温度增加的度数,除以定时器记时,好像就可以得到单位时间的温度变化。不知道能实现不

楼主:
不用随意设定,固定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