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BB143报FL04的故障

楼主(2008-05-08):
一台ABBACS143-2K7的变频器,空载报FL04的故障.请知道的朋友指教..经检查输出部分不短路.电压稳定.请知道的朋友帮忙.

网友A:
检查变频器的输出部分有没有问题。

网友B(2009-03-12):
ABBACS143空载报FL04是变频器的 检测电路出的故障,

网友C:
遇到过一次是模块的问题。有旧的可以换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