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信号受变频器干扰如何解决

楼主(2008-05-08):
我公司现场使用ABB的电磁流量计,只要变频器一工作,流量信号就不准了,已经根据现场条件想了很多办法,比如给控制电源加滤波器,屏蔽电缆接地,调低变频器载波频率,效果都不可靠,目前没有根治的方法!希望有高手能从流量信号传输方式或者流量计的型号上给出一些建议.比如支持profibus传输协议的流量计的组态方案或者推介抗干扰性能很好的流量计型号!谢谢

网友A:
使用信号隔离器试试。mA转mA的。

网友B:
电缆走线怎么样?太靠近动力线肯定有问题了

楼主:
隔离器早就用过了,有源的无源的都用过了,都不行!

网友C:
把变频器砸了。哈哈,那是不行嘀。

变频器加电抗器试试。目的是减少变频器对电网的干扰。

网友D:
电磁对周围电场变化比较敏感,电磁接地必须要做好。

网友E:
如果现场条件允许,可以考虑使用孔板加差压变送器方案试试.

网友F:
如果可以的话     不防将电磁流量计用铁皮包起来进行屏蔽,信号线单独用镀锌管穿线。试一试

网友G(2008-08-12):
信号线和电源线要有一定的距离呀

网友H:
220v电源线会干扰信号线,变频器的启动会影响电磁流量计,干脆什么都不要了。

网友I:
电磁流量计本身对变频器有敏感性的  要能处理的对流量计没什么影响,这是很难的

还是对电缆走线要研究下,接地啊,镀锌管试试

网友J:
楼上jzhqlhj yuanwang02 说得有道理!

对付高频干扰,用高导电率的屏蔽材料(如铜网、铜带)可以实现,但对低频干扰丝毫没有效果。因此,宜用高导磁率屏蔽材料(如钢带、钢丝)做屏蔽层对付低频干扰。

基于上述原理,我们研发了铠装型通用现场总线电缆,采用高导电率的材料与高导磁率材料结合做成复合屏蔽,并对两者之间做绝缘隔离。在施工时对最外层铠装层(钢带或钢丝)做两端接地,对最内层屏蔽层做一端接地,可以十分有效地解决复杂干扰!

欢迎交流:hdsr178@yaho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