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DriveWindow连接ACS800

楼主(2008-05-08):
那位大侠用过DriveWindow调试软件连接ABB变频器ACS800,请赐教;我用的是DriveWindow Light 2.5,

网友A:
还需要一个DDCS通讯配件:RDCO-02和计算机用PC卡适配器NDPA-02,使用光纤连接。

网友B:
楼上搞错了吧?
light 不是用npcu-01吗?

网友B:
也可以自己做一个!看图纸吧!

网友C(2008-06-20):
我用的和1楼的方法一样。

光纤链接在变频器RDCU-01(或RMIO-01)外接光纤通信模块,RDCO-01的CH3口。

我用的DriveWindow 2.1

网友D:
把CDP312拿掉,接上去

网友E(2008-09-07):
DriveWindow Light 2.5可以发放共享吗?谢谢 我的才2.01

网友F:
DriveWindow Light 2.5可以发放共享吗?谢谢 我的邮箱 cnpower@sina.com

网友G(2008-10-10):
要光纤和一个专用的转换接口

网友H:
楼上的Light 2.5可以共享么? 谢谢先
我的邮箱是:jingtl@cnanche.com

网友I:
DriveWindow Light 2.5可以给我发过来吗?谢谢 我的邮箱 nhbwork@126.com

网友J:
DriveWindow Light 2.5可以给我发过来吗?谢谢 我的邮箱 kangfu99@tom.com

网友K:
DriveWindow Light 2.5可以给我发过来吗?谢谢 我的邮箱gudonglun2006103@163.com

网友L:
使用工具、仪器
2.1 个人常用工具一套, ,
2.2 PG一台、PC-02连接卡、PC-02 adapeter 一块和光纤两根

4.1 把PC-02接头与PC-02卡连接。
4.2 用光纤将变频器与PC-02接头连接起来。
4.3 打开电脑上DRIVERWINDOW软件后,出现:

图一
4.4 点击 OK,如果连接成功则出现,变频器的目录,并且有黑色的点子.如图二

图二
如果不能连接的话,出现no drive found ,请检查接线.
4.5 打开左上角四个项目之一 ,则进入选中变频器.
图三
4.6 点击 parameter,则可以监控所选参数的变化
4.7 在Monitor中,设定通道和X轴及Y轴的比例.

图四
4.8 点击工具栏的黑三角播放按扭,则实时监控所选参数的大小及变化.如图四.

5 程序的DOWNLOAD.

5.1 连线,如果连线不成功,点击桌面Drivewindow,在select OPC serve中点击OK后,会出现no drive found ,如果连线成功,会在窗口左上角出现四个有黑点的变频器,如图五

图五

5.2 选择File/Paramter/Dwonload,如图六

图六
5.3选择DOWNLOAD后,出现在电脑中查找需要DOWNLOAD的变频器参数,如图七

图七
5.4 选择OPEN后,出现restore type 的对话选项.如果是重复DOWNLOAD的话,只需选Restore user data 即可,如果是新装的变频器,Restore user data 要选外,还要选Restore ID run result,如图七
.
图七

6 UPLOAD
6.1 6.1 连线后打开DriveWindow , 在select OPC serve中点击OK后,如果连线不成功,会出现no drive found ,如果连线成功,会在窗口左上角出现四个有黑点的变频器,如图五.
6.2 选择要备份的变频器,和变频器下的PARAMETER,然后File/parameters/save as.如图八.

图八
6.3 选择保存文件存放位置和填写文件的名称.

6.4 点击Save 即可。

网友L:
我图片不好传上来,要是传上来的话,楼主照着做就可以了

网友L:
你有邮箱吗?我发给你

网友M(2009-01-07):
引用 网友L:
你有邮箱吗?我发给你

发给我吧,大侠!

gjun@vip.qq.com

网友N:
请给我发一份吧,谢谢!

gx_dingzh@gx.chalco.com.cn

网友O(2009-02-13):
能把DriveWindow Light 这个软件发出来啊!

aqkhs@163.com

网友P:
软件还是不错的哦!就是价格比较高的哦!

网友Q:
我是ABB的员工,一张DRIVEWINDOW卡带软件的要一万多呢,呵呵

网友R(2009-03-31):
到底是用DRVIE WINDOW还是DRIVE WINDOW LIGHT

网友S(2009-07-26):
我需要一份,先谢谢了.jsczywy_001@163.com

网友T:
大虾 能给我一个软件和相关资料吗!多谢了!zhenyongan2008@163.com

网友U(2009-09-25):
我有dwl2.6,但是好像不支持ACS600以上的

网友V:
大侠麻烦发一份,zhuangdeyui@163.com

网友W:
npcu-01这东东要多少米米呀?

网友X(2010-08-22):
cf52@163.com

网友P:
我的DRIVE WINDOW LIGHT在变频器型号里面就没有ACS800呀,怎么通过它来调试800的变频器呢!

网友Y(2010-10-19):
还可以给我一份嘛,.zhuangqingqin@126.com ,谢谢

网友Z:
对:刘益通 关于使用工具、仪器
2.1 个人常用工具一套, ,
2.2 PG一台、PC-02连接卡、PC-02 adapeter 一块和光纤两根

4.1 把PC-02接头与PC-02卡连接。
4.2 用光纤将变频器与PC-02接头连接起来。
4.3 打开电脑上DRIVERWINDOW软件后,出现:

图一
4.4 点击 OK,如果连接成功则出现,变频器的目录,并且有黑色的点子.如图二

图二
如果不能连接的话,出现no drive found ,请检查接线.
4.5 打开左上角四个项目之一 ,则进入选中变频器.
图三
4.6 点击 parameter,则可以监控所选参数的变化
4.7 在Monitor中,设定通道和X轴及Y轴的比例.

图四
4.8 点击工具栏的黑三角播放按扭,则实时监控所选参数的大小及变化.如图四.

5 程序的DOWNLOAD.

5.1 连线,如果连线不成功,点击桌面Drivewindow,在select OPC serve中点击OK后,会出现no drive found ,如果连线成功,会在窗口左上角出现四个有黑点的变频器,如图五

图五

5.2 选择File/Paramter/Dwonload,如图六

图六
5.3选择DOWNLOAD后,出现在电脑中查找需要DOWNLOAD的变频器参数,如图七

图七
5.4 选择OPEN后,出现restore type 的对话选项.如果是重复DOWNLOAD的话,只需选Restore user data 即可,如果是新装的变频器,Restore user data 要选外,还要选Restore ID run result,如图七
.
图七

6 UPLOAD
6.1 6.1 连线后打开DriveWindow , 在select OPC serve中点击OK后,如果连线不成功,会出现no drive found ,如果连线成功,会在窗口左上角出现四个有黑点的变频器,如图五.
6.2 选择要备份的变频器,和变频器下的PARAMETER,然后File/parameters/save as.如图八.

图八
6.3 选择保存文件存放位置和填写文件的名称.

6.4 点击Save 即可。

内容的回复:

请给我一份吧qdysh@126.com,多谢

网友AA:
哪位大哥给我一份软件?wangjlcsjs@163.com

谢谢了!

网友AB(2010-11-25):
麻烦提供一下这个软件给我吧,谢谢!sunman4000@126.com

网友AC:
引用 网友Q:
关于我是ABB的员工,一张DRIVEWINDOW卡带软件的要一万多呢,呵呵

你好;软件有卖不?是不是ABB所有型号能都用  ?联系电话:0791-6563616

网友AD(2011-07-12):
麻烦提供一下软件给我吧,谢谢!!!! skdwych@163.com

网友AE:
需要这个软件的可以联系我,QQ363814544

网友AF:
对:ysh 关于回复内容:
对:刘益通 关于使用工具、仪器
2.1 个人常用工具一套, ,
2.2 PG一台、PC-02连接卡、PC-02 adapeter 一块和光纤两根

4.1 把PC-02接头与PC-02卡连接。
4.2 用光纤将变频器与PC-02接头连接起来。
4.3 打开电脑上DRIVERWINDOW软件后,出现:

图一
4.4 点击 OK,如果连接成功则出现,变频器的目录,并且有黑色的点子.如图二

图二
如果不能连接的话,出现no drive found ,请检查接线.
4.5 打开左上角四个项目之一 ,则进入选中变频器.
图三
4.6 点击 parameter,则可以监控所选参数的变化
4.7 在Monitor中,设定通道和X轴及Y轴的比例.

图四
4.8 点击工具栏的黑三角播放按扭,则实时监控所选参数的大小及变化.如图四.

5 程序的DOWNLOAD.

5.1 连线,如果连线不成功,点击桌面Drivewindow,在select OPC serve中点击OK后,会出现no drive found ,如果连线成功,会在窗口左上角出现四个有黑点的变频器,如图五

图五

5.2 选择File/Paramter/Dwonload,如图六

图六
5.3选择DOWNLOAD后,出现在电脑中查找需要DOWNLOAD的变频器参数,如图七

图七
5.4 选择OPEN后,出现restore type 的对话选项.如果是重复DOWNLOAD的话,只需选Restore user data 即可,如果是新装的变频器,Restore user data 要选外,还要选Restore ID run result,如图七
.
图七

6 UPLOAD
6.1 6.1 连线后打开DriveWindow , 在select OPC serve中点击OK后,如果连线不成功,会出现no drive found ,如果连线成功,会在窗口左上角出现四个有黑点的变频器,如图五.
6.2 选择要备份的变频器,和变频器下的PARAMETER,然后File/parameters/save as.如图八.

图八
6.3 选择保存文件存放位置和填写文件的名称.

6.4 点击Save 即可。

内容的回复:
给我发一份吧,谢谢!lq588988@163.com

网友AG:
奉劝大家不要再留邮箱了,DriveWindow谁会平白无故的发给你?光软件报价就要5000RMB,再者说你要是没有硬件拿软件有何用呢,硬件也要近1W RMB,如果实在需要还是向公司申请买一套。

网友AH(2012-04-15):
引用 网友AI:


可以给我发下软件吗!我这有2.1的,调试 不了800系列的!5474312@qq.com

网友AJ:
引用 网友AH:
回复内容:对:刘益通关于你有邮箱吗?我发给你 内容的回复:可以给我发下软件吗!我这有2.1的,调试 不了800系列的!5474312@qq.com

。。。。。。。。。哎  driverwindows 和 driverwindowslight 都搞不清楚啊

driverwindows用在800上
driverwindowslight 用在ACS550 ACH550 ACS400 DCS400 ACS140 ACS160 上  两个是不同的

网友AK(2012-09-02):
能给我一份吗?我用的是driverwindowslight 2.21的,只能调试ACS550 ACH550 ACS400 DCS400 ACS140 ACS160 。不能调ACS800。我的邮箱是xggx0790@163.com

网友AL(2012-12-25):
driverwindowslight 2.7的,也只能调试ACS550 ACH550 ACS400 DCS400 ACS140 ACS160

网友AM:
看来咱用到的机率很少。顶过了。

网友AN(2013-02-16):
如果有中文版的说明书就好了,自己摸索太难了

网友AO(2013-11-08):
引用 网友Q:
我是ABB的员工,一张DRIVEWINDOW卡带软件的...

ABB 通信软件  我是用RUSB-02通信,为什么A板的完整备份文件不能导入B板呢,可以提示一下吗

网友AP(2014-03-31):
引用 网友L:
我图片不好传上来,要是传上来的话,楼主照着做就可以了

能给个完整的吗?要图片!xlj1986060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