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tps-3000的opc接口解决方案

楼主(2008-05-08):
我公司现需要从honeywell的TPS系统中读取数据,不知道该系统有没有OPC接口,那位大侠可否提供办帮助?

联系人:赵先生   zxpmile@163.com

楼主:
各位,帮个忙吧,自己再顶一下!

楼主:
没有人来么??wwww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没有人来么??wwww

网友B:
OPC接口有,要安装一个OPC SERVER。

网友C:
honeywell的TDS-3000一般都是us操作站,没有微软操作平台,而opc基于微软的OLE (现在的Active X)、COM (部件对象模型)和DCOM(分布式部件对象模型)技术。

你要通过opc从honeywell的TDS-3000读取数据是不可能的,但是你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读取,方式有很多种

楼主:
对了不好意思,更正一下是tps系统,具体说明如下:

4#DCS 操作系统:英文版windowsNT4.0
硬件版本号:sys.rers:R620
GUS版本号:220.1
点数:1200点
锅炉+汽机

5#DCS 操作系统:中文windows 2000 sp3
硬件版本号:sys.rers:R640
GUS版本号:330.0
点数:1200点
锅炉+汽机

4#DCS 操作系统:英文 windows 2000 sp4
硬件版本号:sys.rers:R670C
GUS版本号:EST300.1
点数:1200点
锅炉

网友A:
再安装一套APP接口就可以,

网友D:
DDE通讯部较容易实现,成本比较低,但是点数有限制,不能超500点

opc通讯要增加一个硬件节点,成本相比较增加很大,但是点数没有什么限制

还有一种方式:REMOTE GUS,可以看流程图和数据

网友E(2008-06-08):
同意9楼的的意见!用软件做个DDE-OPC SERVER,再用别的软件读数据就行了!用KEPWARE   OPC SEVER试一下!

网友A:
10楼的看来你是没有使用过TPS的DDE呀!很不稳定的啊!即使是用DDE转OPC瓶颈也是在DDE啊!

网友E:
为了节约成本,只能如此了!

网友A:
我的方案就是GUS+TPNSERVER 省钱而且稳定!

网友A(2008-07-08):
:REMOTE GUS,可以看流程图和数据 ,它与超级终端有何区别?

网友F:
HONEYWELL有自已的OPC软件,称APP节点,运行在WIN2000下,

软件要上万的钱,安装较复杂,还要HONEYWELL的网络卡(LCNP之类);

网友G:
加个OPC就可以了,如果还没解决请联系:QQ78800602

网友H(2008-08-13):
建议直接安装TPNserver,前段时间我也在搞这个东西,通是通了,不知道效果如何。TPNserver在TPN  softvware那张盘里。装完以后要在dcomcnfh里把指定用户改成你已建立的administrator级别的用户,并且administrator属于TPN engineer级别。另外你再建立一个TPNserver就可以了

网友I(2009-01-31):
(1)GUS+DDE可以包装成OPCServer软件,(2)也可以直接读取GUS API包装成OPCServer,不过需要占用一台GUS,有意可以联系我,QQ:44682760,MSN:lihb2004@hotmail.com

网友J:
MAXIM-DALLAS专营 (IC/电子元器件产品专卖店)

可批发,可零售,只做原装,不是原装10倍赔偿,10片起售!!

深圳市福田区多维美信电子经营部
电话:86-755- 8324 8959 / 86-13715362491
QQ: 631486311
联系人:贺红连
MSN:hehonglian06@hotmail.com
地址:都会电子城3B022B

网友K:
我可以解决,请给我联系。

手机:13901230442

网友L:
还有就是使用中转啊,一般系统都支持modbus接口,使用opc-modbus就可以实现!

网友M:
OPC-MODBUS还是OPC/MODBUS?

网友N:
目前各个企业都已经实现了

网友L:
OPC-MODBUS其实是互转的,相对的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