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5.3

楼主(2008-05-08):
本人使用step7 5.3中文版,在块中无法插入系统功能块.请问大侠可能是什么原因?

该版本使用的是万能授权,是否有影响??

楼主:
本人使用step7 5.3中文版,在块中无法插入系统功能块(即在插入象中没有系统功能的选象).请问大侠可能是什么原因?

该版本使用的是万能授权,是否有影响??

网友A:
可能跟cpu类型有关吧

网友B:
好象就是与CPU型号有关,因为我有一次在建OB32时不支持,后来从CPU属性中发现好多功能块是灰掉的就不可用.

网友C:
重新安装一下在试试!

网友D:
与CPU有关,

可能该型号不支持。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

在我看的一个已经完成使用的系统中选用的是315-2DP的CPU ,它里面有SFC14的系统功能块(保护的)不能打开.

但我用相同的CPU型号建立新的项目里,仍然是不能插入SFC的功能块

所以无法完成现场总线的通讯,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