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恳变频器45KW,输入侧电压太低320V

楼主(2008-05-08):
三恳变频器45KW,输入侧电压太低320V,现在出现调速时,就保护,想不用稳压和换线路的情行下,用最方便的方法处理,响应快慢不要求,那位高手能处哩

网友A:
安川的电源板有个跳线选择电压的,不知道三肯有没有,如果有可以试试用改变跳线的方式来解决,建议最好是整改一下线路,320V的电压,其他设备能正常运转吗?

网友B:
电压这么低对你的其他电器没有影响吗 还是从根本上解决好

楼主:
现在有350V的电压,还是保护,按10%的应不会了呀,是不是加速设定有?

网友B:
变频输入测或直流侧有电抗器吗

网友B:
我不明白你的电压为什么这么低

网友B:
是不是线路损耗太厉害

楼主:
*是不是线路损耗太厉害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