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装wincc的问题

楼主(2008-05-08):
    前段时间,想安装wincc,于是花了两天时间,下了一个《wincc v6.2》,4.7G,全套。执行安装时,提示microsoft message queuing v5.0“消息队列”没有启动,只能退出安装。上网查了一下,遇到这种问题的兄弟也不少,提出的解决方法也不少,但都解决不了问题。今天,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现在把我的方法写下来,让大家参考,希望有用:

    右击我的电脑,点击计算机管理→服务和应用程序→服务,找到Distributed transaction coordrnator 和Server两个服务,分别启动它们。接着放入原系统安装盘,打开控制面板→添加或删除程序→添加或删除windows组件→消息队列→下一步,直到安装完成。现在看看,是不是可以了?!

网友A:
我安装时怎么就没有问题,呵呵

网友B:
安装和系统有关系,看是xp还是2000了,安装时间不一样

网友C:
删除windows组件中的附件也可以的,当时装不上消息队列,问题得到解决了,不过又学了一招,谢谢共享.

网友D:
暂时没出现这个问题,不过有参考价值,多谢分享!

网友E:
今天第一次安装WINCC V6.0 SP3a,还顺利,感觉并没有象网上热烈讨论的那样困难。并没有象其他网友那样需要改注册表,并没有格式化C盘为安装创造一个“干净”的环境,该WINXP SP2系统已使用3年了,肯定不是干净的,并没有象其他网友那样需要改这删那,唯一做的就是关闭WINDOWS防火和卡卡安全助手(该机没装过杀毒软件)。其它按安装盘的要求做,就这样一路OK装完WINCC V6.0 SP3a,真有点意外!

网友C:
楼上的这位朋友的确很幸运啊,哈哈...

网友F(2008-06-11):
安装时遇到同样的问题啊,在windows附件里添加microsoft message queuing v5.0“消息队列”,插入光盘

既可以了吧。我是这样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