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问题

楼主(2008-05-08):
在STEP7中利用FB41功能块做两个PID调节,如流量和液位都控制一个阀门,我用条件限制,不知两个模块的LMN_PER输出端都直接连PQW256(AO ,PID调节的输出),可否?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但未必能完成你想要的任务。在程序里你可以把任何多点连接到一个点上。但是功能是否可以实现就要看具体情况了

网友B:
不可以,重复负值会造成输出点被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