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设备
皮带秤的安装机使用维护说明

楼主(2008-05-08):
1、皮带秤安装要求说明
ICS_ST_P型配料皮带秤用于物料计量和流量控制使用,为保证其计量的准确性要求皮带秤运行平稳无震动,各输料组件运转灵活;同时皮带秤在输料时均匀承载,无偏载现象。因此特对配料皮带秤和计量皮带秤及计量组件的安装作如下要求:
1.1配料皮带秤安装要求
1.1.1:皮带秤的环境要求
(1):皮带秤称安装时应远离风力、雨天、暴晒的环境
(2):皮带秤称安装时应远离有震动源、腐蚀性气体、强磁场及大型电机设备干扰的场所
1.1.2皮带固定要求
(1):皮带秤在安装时要求不得与主皮带发生任何关系。
(2):在安装时皮带秤应采用独立的安装支架或平台,安装支架或平台必须稳固及水平。
(3):皮带秤安装时应保证横向和纵向水平。
(4):皮带秤电机必须与皮带秤主体安装在同一平台上,严禁驱动电机采用独立安装支架,安装时应确保驱动电机与皮带秤主动滚筒传动轴保持良好的同轴度。
(5):当皮带秤采用涡轮涡杆减速机时,在安装时要求涡杆水平安装,且在上端。
1.1.2:皮带秤对供料设备的要求
(1):当采用圆盘给料方式时,在圆盘卸料部应安装受料器,受料器的出料咀及安装应等同于拖拉式的下料咀的要求
(2):当采用拖拉式给料时,下料咀要求处料高度可调同时最大调整高度应满足对料流的堆积要求。同时出料咀出料面应做成沿料流方向的斜面形状以便于大块物料的排除。
(3):当采用拖拉式给料时,出料咀上部应设计安装闸板阀,以便于皮带秤的检修和调试。为保证皮带称计量运行的稳定性和精度,要求该闸板阀采用对开双闸板,闸板啮合线于皮带称输料方向一致。闸板的最大开度不小于出料咀有效出料截面。
(4):料仓上端入料口应设置分料栅板或栅格,其单位下料口径不大于出料设备最小工作流量下的出料咀最小出料高度,以免发生料块阻塞下料咀。
(5):当设备工作环境温度长期处于并点一下时,如果物料含水率足以使物料冻结成块状时,应该在料仓上采用取加热措施。
1.1.3:皮带秤的空间位置
皮带秤在安装时应满足以下空间位置要求:
(1):皮带秤受料段纵向中心应与料仓下料料流中心线重合,料流自然堆积应均匀分布在皮带秤受料段中心线两侧,且按料流方向距受料段前后沿各保持5cm的距离,料流堆积高度不漫料。
(2):当采用圆盘供料方式时,圆盘卸料落差不大于200mm,同时圆盘不于称体任何部位接触。当皮带秤没有采用收料设备时,应现场制作简易收料溜槽(该溜槽在安装时不得与皮带秤发生接触)。圆盘供料时要求料流集中,料流沿皮带秤送料方向断面不大于200mm,料流在皮带秤上的自然堆积前沿距受料段前沿各保持5cm的距离
(3):当采用拖拉式给料方式时,下料咀不得与皮带接触,下端距皮带保留5mm或是2~3倍正常物料直径的距离。同时自然堆积的物料边缘距皮带边缘两侧均距离部小于3cm的距离,当采用裙边皮带时物料自然堆积的斜面于裙边的交线应低于裙边上缘至少1cm的距离
(4):皮带秤下方距主皮带高度不低于300mm,并安装输料溜槽保证料流均匀分布在主皮带中心。
(5):皮带秤安装适应预留适当的维修维护空间,以便于后期作业。
1.2计量皮带秤安装要求
1.2.1:皮带秤的环境要求
(1):皮带秤称安装时应远离风力、雨天、暴晒的环境
(2):皮带秤称安装时应远离有震动源、腐蚀性气体、强磁场及大型电机设备干扰的场所
1.2.2:皮带秤安装处输料机机架要求
(1):称体安装部位的输料机不得有伸缩,如接头或是纵梁拼接等可能造成输料机计量部伸缩现象的因素
(2):整个称重域内拖辊和输送机机架应有足够的刚度,以使域内拖辊间的相对挠曲不超过0.4mm
(3):安装称体的输料机倾角不大于18度。
1.2.3:皮带秤安装位置要求
(1):皮带秤应安装在输料机直线段
(2):安装处为输料机的皮带张力和张力变化最小的部位,最好安装在靠近尾部的地点。当将称体安装在尾部时应距离装料点不小于5~9米,同时距离点料板不得小于3~5个拖辊间距。
(3):当称体必须安装在凹形皮带附近时,则应保证称安装在输送机直线段并确保整个装料处称的前后至少个有四个拖辊于皮带紧密接触。
(4):当称体必须安装在凸弧形曲线附近时,应确保装料点和称之间的皮带在垂直方向不应有弧形,弧形段必须在称量段拖辊之外6米或是5倍拖辊间距的地方。
(5):当安装皮带秤的输料皮带上有移动卸料器时,应遵守“(3)”的要求,同时确保皮带始终皮带运行时器中心线和秤体中心线重合。
(6):为保证称体计量准确,输料机上应只有一个装料点。
(7):为保证计量精度,输料机输送料量应在20~120%Qmax范围内。
1.2.4:皮带秤安装对输料皮带的要求
(1):所有长度超过12米的皮带输送机均应加装恒定的张力或是拉紧装置
(2):若长度小于12米的皮带输送机易受外部环境影响或是输送机上载荷不稳定,也应加装恒定的张力或是拉紧装置
(3):皮带运行在输料机机架的纵向中心,无跑偏现象
1.2.5:皮带秤安装对输料皮带拖辊的要求
(1):拖辊的径向跳动、呈拖高度、槽型角的公差应在国标允许范围内。
(2):程量系统选用的托辊和皮带输送机原有的托辊尺寸必须相同槽型角必须相同。
(3):使用电子皮带称时,拖辊槽型角最好为20度。并用样板将称重域内拖辊槽型角进行调整,使之间隙不超过0.5mm。
(4):用于输料机皮带中心导向的托辊,可安装在距称重段8个拖辊间距的地方。
1.3 传感器及计量辊的安装要求
一般情况下该系列秤重仪表配用2~4个秤重传感器,计量拖辊通过安装组件安装在传感器或计量称架上。安装应满足以下几点要求:
1.3.1:传感器安装
(1)
量采用两个传感器时,两个传感器承载点要求在同一水平面。
(2)
量采用两个传感器时,两个传感器承载点联线要求与滚筒轴线平行
(3)
计量采用单个传感器以悬挂方式进行计量时,要求该传感器处于称体中心线上并垂直安装
(4)
当计量采用两个以上传感器时,除满足上述三条的相关要求外还要满足所有计量传感器称载点处于同一平面同时该平面于称体输料平面平行。
(5)
计量传感器量程和应大于皮带秤输料最大流量下计量段物料重量的120%,同时使用多支传感器时个传感器量称应相同,性能指标一致。
(6)
计量用传感器为径向承载型(如拉式、压式、柱式、轮辅式、桥式等)时,安装后和使用中应保证传感器纵向轴心和水平面秤垂直状态,同时仅承受计量皮带秤垂直载荷
(7)
计量用传感器为剪切承载型(如悬臂梁式、箱式等)时,安装后和使用中应保证传感器承载面和水平面平行无倾斜现象,同时仅承受计量皮带秤垂直载荷。
(8)
传感器在安装时应采用高强螺栓,并安装牢固无蠕动。
(9)
传感器安装完后应妥善保管其合格证
(10)满足传感器技术指标中对环境的其他要求
1.3.2:配料皮带称重托辊的安装要求
(1)
计量拖辊应满足处于计量段进出拖辊的中间,轴向中心线和以上两拖辊中心线均平行于传动滚筒轴向中心线。
(2)
计量拖辊应平行于进出计量段的两个拖辊,同时径向中心与皮带秤中心线重合。
(3)
计量拖辊安装时应高出进出拖辊2mm.
(4)
计量拖辊应无轴向和径向的窜动和震动。
1.3.3:计量皮带称重托辊的安装要求
(1)计量皮带秤计量拖辊和进出机量称的首位托辊以计量称眼输料方向中心为中心等间距分布。
(2):计量拖辊槽型中心与输料机其他拖辊槽型中心重合。
(3):计量域拖辊应高出输送机其它托辊6mm.
(4):计量拖辊应安装牢固无倾斜。
(5):使用电子皮带称时,拖辊槽型角最好为20度。并用样板将称重域内拖辊槽型角进行调整,使之间隙不超过0.5mm。
1.4 测速器件的安装要求
该仪表可连接多种形式的测速传感器,如增量型光栅编码器、托辊式测速传感器、小车实测速传感器。但对于不同类型的计量称体,从便于安装角度考虑有所区别:配料皮带秤应采用增量型光栅编码器,计量皮带秤应采用后两种类型。因此安装式的要求也有所不同:
1.4 .1

楼主:
皮带秤调试(2)
2、仪表送电及校表说明
2.1校表前检查及准备
仪表再送电前应检查系统供电电源是否符合要求、接线是否正确,只有在正确的前提下放可送电。同时在仪表校表制前应认真检查计量皮带秤、传感器、接线盒、布线是否满足要求,只有在满足要求的前提下放可保证调校后的仪表计量准确稳定。
为保证调校的准确性,应采用标准砝码或是标准链码进行调校。当使用标准砝码进行调校时,应准备电子秤最大量程60%以上的标准砝码。当使用测力仪进行校验时要求同上。
2.2仪表的初始化
当完成仪表的校表检查后就可进行仪表的初始化设置。仪表的初始化包括静态称重计量参数初始化和测速参数初始化。
10.2.1静态称重计量参数初始化
主要针对以下参数根据选用的传感器参数和功能需要进行正确的设置,其他参数保持出厂值。
2.2.2速度参数初始化
主要针对以下参数根据选用的侧速传感器参数和功能需要进行正确的设置,其他参数保持出厂值。
2.3仪表的调校
当完成仪表的初始化设置后就可进行仪表的调校。仪表的调校主要完成称体运行状态调试、仪表的静态称重线性标定、变速皮带速度修正、动态计量修正。
2.3.1称体运行状态调试
在完成称体的正确安装后,进行仪表计量调校前首先进行称体的调校。
计量皮带秤:主要是检查皮带在额定负载下拖辊间皮带的下垂变形,要求下垂变形量小于3cm.
配料皮带秤:皮带涨紧度的调整:计量域静态下额定负载下皮带下垂小于15mm
皮带跑偏的调整
:要求皮带在称体中心线上运行无跑偏现象
清扫器的调整
:要求上清扫器紧密工作在滚筒的下半周,且在皮带中心皮带运行时清扫器不振动。
皮带涨紧度
:在计量域全程均匀施加传感器标称量称的链码,然后调整皮带使得此段皮带的最大下垂度在小于2cm的范围内
2.3.2仪表的静态称重线性标定
校秤过程:
1:修正系数初始化
在进行调校时之前应保证: 参数设置为0, 设置值为 1.000,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校秤过程。
2:零点调校
(1)
空转皮带:在空秤状态下,以生产速度运行皮带称10min(配料皮带秤)或3~5圈(计量皮带秤)。
(2)
记号静态重量中间值的皮带位置:在此期间观察皮带秤仪表的静态重量显示值(G)并作对静态重量处于变化的中间值对应的皮带位置进行记号。
(3)
静态校整:当记号的皮带位置运行到计量段时停止皮带运行,观察仪表静态重量的显示,当仪表显示数值稳定后,将仪表显示值记录并写入到 :in-A
零点调校值中,然后确认。修改后再次返回到显示状态下,此时显示应为零。因为时动态计量,即使不为零也可,但显示值不的超出传感器量称的0.02%。将该值作为静态校准的零点进行纪录。
3:加载标准砝码进
在仪表显示状态下,将称重传感器满量程和60%以上的砝码平稳对称的加载到计量辊上(杆杆式力学皮带秤)或是平均平稳对称的加到称重托辊上(直压式力学皮带秤),当仪表显示稳定后记录仪表显示值。
4: 参数修正
退出仪表显示状态进入到参数显示状态,选择参数 ,用加载砝码的重量值除以仪表的显示值和零点值的差值,将计算值写入到该参数中并保存。
退出参数状态返回到显示状态,此时仪表显示与实际加在砝码重量相符或差值不超出传感器量称的0.02%。
5:撤除砝码
当完成1~4步工作后,校表结束撤除砝码,砝码撤除后仪表显示恢复成零或是不超出传感器量称的0.02%即可。如果显示范围超出或是砝码撤除过程中没有线性,则对系统进行检查然后重复1~4步工作。
校准过程:
1:首先对上述参数进行初始化
2:显示校准
(1)
空转皮带:在空秤状态下,以生产速度运行皮带称10min(配料皮带秤)或3~5圈(计量皮带秤)。
(2)
用标准速度测试仪或时使用计算方式获取皮带的真实速度(M/S),并进行纪录。数据获取时,要采集10次的测量值,然后去掉极值后进行均值运算,将该值作为真值进行记录。如果时才用计算方式时,测量的长度不低于30米。
(3)
将仪表显示切换到速度显示状态(P),观察显示值。当显示值显示稳定后进行纪录。
(4)
用(速度真值/显示值)* 作为修正值存入到 中
(5)
返回到显示状态
(6)
如果是定速皮带,将真值存入到 中
2.4.仪表的动态标定
在完成以上工作后,就可进行仪表的动态标定了。动态标定有如下内容:动态称重计量参数的初始化、动态零点修正、动态满度修正。
10.4.1动态称重计量参数的初始化
主要针对以下参数根据选用的传感器参数和功能需要进行正确的设置,其他参数保持出厂值。
2.4.2累计量零点标定值
在完成上述工作后可进行累计量零点标定值的标定。
(1)
将仪表显示切换到累计量显示状态
(2)
在皮带上作一个记号,用来表示起始位置;同时在机架上作以参照位置
(3)
空转皮带:在空秤状态下,以生产速度运行皮带称10min(配料皮带秤)或3~5圈(计量皮带秤)。
(4)
当完成皮带的预运行后开始进行累计运行:当起始记号运行到参照位置时,按下清零键同时开始进行计时
(5)
皮带运行十圈(配料皮带称)/三圈(计量皮带称)时停止计时同时停止皮带运行。
(6)
纪录运行校准时间(*.*秒)和显示的累计量
(7)
用显示的累计量/运行时间并存入到 。
(8)
返回到显示状态,请零累计值再次运行相同时间的皮带,并计算累计值和相同时间内按最大标称流量计算的累计值的比值,如果比值小于0.02%,则进入到动态满度修正,如果比值大于该值从新修正(可改变校准时间)
2.4.3累计量满度标定值修正
当完成以上几步工作后,可进入累计量的满度修正。皮带秤的累计量满度修正可采用以下几种方式修正:标准链码修正、实物修正以及循环码修正方式(特别指出:本仪表不要采用挂码方式校准)。进行校正前应首先正确分析称体的各种参数以及力学传递方式,并依据此选择适当的校验方式。只有正确的选择校验方式才能获得准确的校验结果。
2.4.3.1分析称体的相关参数及力学传递方式
在进行皮带秤的累计满度修正前应对下列称体参数进行分析
(1)
力学传递方式是直压式还是杠杆式
(2)
计量域长度
(3)
计量传感器标称量称的和值
(4)
计量传感器过负载值
(5)
计量传感器的净载荷
(6)
皮带输料速度
2.4.3.2校准方式的选择
校验方式的选择取决于皮带称力学传递方式,不同的力学传递方式对应不同的校验方式:
直压式传递方式可采用:标准链码校验方式、实物校验方式、循环链码方式
杠杆式传递方式可采用:实物校验方式、循环链码方式
2.4.3.3校验工具参数的确定
校验工具参数的确定应遵照10.4.3.1分析称体的相关参数及力学传递方式的(2)~(6)项来进行确定,同时对于不同的校验方式进行具体的确定。
(一)标准链码校验方式:
(1)
确定链码测长度:当系统为杠杆式力学传递时应确保链码长度等于测量域长度;对于直压式长度可选择在秤体长度和测量域之间,当然等于测量域最好。
(2)
链码的重量:链码重量的确定应满足“(链码的重量+计量传感器的净载荷)/(计量传感器标称量称的和值*计量传感器过负载值)”的值在0.6~1之间。或是按等同于正常生产的流量核算重量。
(3)
链码节距:
(二):实物校验方式:
实物校验方式时可采用实际物料进行校验,也可采用模拟实物来进行校验。如果现场具备实际物料校准条件尽量采用实际物料校验,如不具备该条件则采用模拟实物来校验。
(1)物料重量:物料不得少于最少累计量∑Qmin。最小累计量为20%的最大累计量。最大累计量∑Qmax的计算:(计量传感器标称量称的和值-计量传感器的净载荷)*皮带速度*一小时对应速度时间/计量域长度。例如:计量传感器标称量称的和值=400KG,净载荷=75KG,皮带速度=1.25M/S,计量域长度=2.4M,则∑Qmax=(400-75)*1.25*3600/2.4=609.375T
∑Qmin=∑Qmax*20%=121T。
但在实际生产使用中工作流量远小于该值,因此可以用工作中流量进行计算。对于计量皮带秤时间为最少两个皮带周长时间;对于配料皮带秤可用10~20个周长时间。
(2)流量控制:在定速皮带情况下,可控制在生产流量;对于变速皮带,可控制在使用最集中的速度下的流量和速度。
(3)校验用物料精度:实物称量精度应高于皮带秤精度的3倍
2.4.3.4校验
一般情况下,当静态称量和速度测量为一阶线性关系且零点修正准确,皮带涨紧程度适当时,该仪表的满度不用修正。
(一)标准链码校验
(1)
仪表显示切换到累计量显示状态
(2)
空转皮带:在空秤状态下,以生产速度运行皮带称10min(配料皮带秤)或3~5圈(计量皮带秤)。
(3)
停止皮带运行,将仪表显示切换到静态重量显示状态,并纪录该值。
(4)
将标准链码均匀对称的放在称量域上。并纪录该值。理论上该值应该等于1/2的计量域上标准链码的重量。
(5)
将显示切换到累计量显示状态,启动皮带等到速度稳定
(6)
当皮带记号运行到参照点时,将显示累计量清零同时进行计时
(7)
当皮带运行达到需用周长数时,停止皮带和计时
(8)
观察并纪录仪表显示的累计值并纪录
(9)
计算实际累计量
(10)用实际累计量/显示累计量,并将结果存入到 中。
(11)重复(5)~(9)项5次,并纪录每次的显示累计量和实际累计量
(12)进行误差计算:(∑显示累计量-∑实际累计量)/∑实际累计量*100%,如果误差在0.2%为合格
(二):实物校验方式:
(1)仪表显示切换到累计量显示状态
(2)空转皮带:在空秤状态下,以生产速度运行皮带称10min(配料皮带秤)或3~5圈(计量皮带秤)。
(4)
当皮带记号运行到参照点时,将显示累计量清零。同时投放并记录物料。对于计量皮带称投放物料位置应在计量域后3~5个拖辊位置;配料皮带秤应在计量域后2~3个拖辊位置。物料投放时不要造成皮带的震动并且物料连续稳定。
(5)
所有物料流过计量域后,当皮带运行达到整周长数时,停止皮带
(6)
观察并纪录仪表显示的累计值并纪录
(7)
用实际累计量/显示累计量,并将结果存入到 中。
(8)
重复(5)~(9)项5次,并纪录每次的显示累计量和实际累计量
(9)
进行误差计算:(∑显示累计量-∑实际累计量)/∑实际累计量*100%,如果误差在0.2%为合格
注意:
(1)
在用实物进行校准时,物料不要多次运转,且实物称量精度应高于皮带秤精度的3倍
(2)
物料应投放到拖辊中心上,不要出现偏载现象,否则会造成计量不准
(3)
当采用链码模拟实物时,要求链码投放连续且对皮带五冲击
(4)
当采用砝码模拟实物时,要求法码在计量域称等间距分布,砝码间无磕碰现象
(三):循环码修正方式:
这种方式仅适用于配料皮带秤,另外因为此法不适用于现场应用。用这种方式修正时操作等同于链码修正。

网友A(2010-06-10):
有一些字没有显出来吧?好像少了一些部分。希望能看发一份原件到我的QQ邮箱。
www.52311843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