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秤调试(3)

楼主(2008-05-08):
4、运行维护
皮带称投入使用后,应对皮带输送机、称体、测速装置等方面进行进行积极检查和维护,力求使皮带称工作在良好的条件下,从而保证计量的准确型和稳定性。
4.1:皮带及皮带输送机
在使用中要对以下几方面进行维护和调整以满足皮带称安装对的要求,特别是对:皮带的胀紧度:
在任何情况下皮带在运行或停止中不得和称体发生接触。在运行中将一20公斤砝码纵向放在空皮带上并随皮带运行,如果器在计量域有明显颠簸现象时应及时胀紧皮带,并重新校称。
皮带的清洁度:
运行中应确保皮带上安装的清扫器工作良好,皮带清洁,从而保证计量域托辊清洁。
皮带磨损:
当在运行中皮带会出现磨损,当在空称连续运行下,一小时实际的或是核算的累计量达到正常流量下小时累计量的0.2%时,应重新校称以免影响计量精度。当皮带的磨损已经无法无法获得良好的零点适应更换皮带,更换完皮带后应重新校称。
皮带运行偏载:
在皮带运行中严禁发生偏载现象,无论是皮带跑偏还是装料点造成应偏载均应及时调整。当皮带跑偏而物料并不偏载时,在空称连续运行下,一小时实际的或是核算的累计量达到正常流量下小时累计量的0.2%时,应调整皮带并重新校称新校称以免影响计量精度。
皮带秤计量域及其附近托辊转动的灵活度:
在运行中应确保皮带称计量域托辊和域外前后各两组托辊应转动灵活和清洁。上述位置中如果出现托辊不能和皮带同步转动时应立即修理,如果修理后仍不能同步运行应更换。
皮带秤计量域及其附近托辊清洁度:
运行中应保证托辊清洁,如出现托辊粘脏现象是应及时进行清理,不能出现该部分托辊上皮带出现跳动现象。如因托辊的其他原因造成皮带的跳动,应立即更换托辊。
4.2:称体
在生产使用中应积极对称体进行检查维护,确保称体连接件牢固可靠、回转部件转动灵活、称重传感器安装牢固可靠且符合安装要求。另外要经常检查称重托辊安装座和皮带输送机机架之间是否有赃物。
皮带秤上机械组件可遵照用户单位统一制定的设备管理制度、设备检修维护制度、润滑制度进行相关作业,一下如何用户单位制度相冲突时遵照国家相关规定或是单机随机资料执行。
驱动电机及减速机
电机:
1:在使用中应保持散热良好,定期清理器上尘土,并按其防护等级要求使用。
2:电机在使用一年后应进行开壳检修并按说明书要求更换润滑脂,如轴承轴向和径向游隙不符合要求时应更换轴承。
减速机:
1:在首次运行前应首先更换加油咀螺封,运行使用中使用代排气孔的油咀螺封;
2:在运行一月后应更换润滑油,在更换润滑油前应对减速箱进行清理,然后再加注新油
3:在以后运行中应定期对油质进行检查,当油变色或是乳化等情况下应及时更换;如油质量较好,应3~6个月更换一次。减速机用油应遵照说明书要求使用型号和品牌。
清扫器:
1:随着生产使用,皮带秤上下清扫器会逐步磨损消耗,当清扫器清扫胶皮不能起到清扫作用或是妨碍皮带运行时应及时更换。
2:在使用中,前清扫器应时中运行在皮带中间,不得和皮带裙边发生接触或是脱离皮带实际输料区面。
滚筒定位轴承:
系统采用的式P系列带座轴承,在使用中应定期进行润滑,同时在使用中应确保无淋水无积尘现象。
滚筒:
1:在使用中应保证滚筒轴心与机架水平面平行、与机架纵向中线垂直,同时两滚筒轴心在同一水平面上;
2:滚筒应定期清理,避免筒面粘脏
托棍:
1:在使用中应保证托辊轴心与机架水平面平行、与机架纵向中线垂直,同时各托辊轴心在同一水平面上;
2:托辊应定期清理,避免辊面粘脏
3:使用中定期检查运转情况,应保证其转动灵活,不允许托棍非圆形运行
计量托棍:
1:在使用中应保证托辊轴心与机架水平面平行同时与机架纵向中线垂直
2:在使用中应经常检查托辊支架的牢固性,如出现松动现象应及时紧固
3:托辊应定期清理,严禁辊面粘脏
4:计量托棍应始终保持出厂高度,不要随意调整
5:使用中定期检查运转情况,应保证其转动灵活,不允许托棍非圆形运行
称重传感器防护槽罩:
因称重传感器防护槽罩设计安装在皮带下方,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积尘现象。当仍要定期进行干燥气吹除尘。
4.3:测量器件
称重传感器:
1:严禁在计量托辊上站人或承载标称载荷以上的载荷或冲击载荷,如因工作需要时,应旋起安装在称重传感器安装槽钢的防护螺栓将计量托棍抬高5mm,工作结束后应将该螺栓旋回原位。
2: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将传感器信号线剪短或损伤,如出现上述情况建议更换传感器。
3:传感器在更换安装时必须安装在设计中传感器安装面设计的安装定位槽内,从而保证其纵向中心线和机架纵向中心线垂直,和两传感器等高
4:两传感器必须安装紧固。
测速编码器:
1:严禁拆下编码器防护罩
2:严禁对编码器进行磕碰砸撞和淋水
3:在更换编码器时应保证通轴度
4:定期检查编码器连接轴紧固情况,严禁对转运行

网友A:
补充一点:

1.校验时代,一般都用链码,砝码用得太少了。

2.校验后用记下积算仪内码,防止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