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选1P/2P的断路器?

楼主(2008-05-08):
什么时候用1P的断路器?什么时候用2P的断路器?
在工厂里看到的情况是这样的 照明用的是1P的,
插座、吸风机用的是2P的
AC220 的用电设备 哪些设备用1P/哪些用2P?有规定?

网友A:
成本问题.个人经验:用两极的最好,当有问题时

把零线也断开.特别是开关带漏电保护的.若不能

切断零线,总闸都合不了.极之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