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农村应用应注意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楼主(2008-05-08):
变频器在农村应用应注意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随着变频器在我国的大力推广使用,变频技术在悄悄走向农村。一方面,农村乡镇企业对变频器的应用开始出现,另方面,中国农村集体供水的“传统”对变频器有着巨大的需求。应该指出的是,农村乡镇企业有相当一部分用的是村里的变压器,不是自己专用的。农村的供电方式和特点与单位用电及城镇用电有很大的不同,在变频器应用中常会遇到以前没有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会制约变频器在农村的应用,也会使一些农村企业在变频应用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农村供电与城镇供电不同。1、农村用电必须加装漏电保护器。2、农村电网质量差,主要表现是线径细,绝缘老化,没有定期处理的习惯。虽然国家投巨资进行了农网改造,并不是新闻报道的那么理想。3、农村电网停电次数高:一个原因是漏电保护器在起作用,二个原因农户需要停电接线或处理故障,农户数量大,这个概率就增高,三个原因是拉闸限电。4、农村电网电压波动大,变压器距用电点有的距离很长,电压很低,在变压器附近电压很高。5、农村电网故障率高,由于农村的发展,用电负荷增长很快,变压器容量和线径更换落后于用户用电量增长,变压器、线路发热或烧坏时有发生,缺相、零线烧断并和相线粘连也是常见的事。6、农村用电户相对分散,线路长且分散,增加了雷击的可能性。以上这些都给变频器在农村的应用提出了新的课题和要求,如何使变频器在农村的应用顺利推广,并且还必须适应农村的现实条件,是本文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农村电网中漏电保护器的存在 ,是国家低压供用电规程中明确规定的,必须使用。目前,绝大多数农村电网使用能自动送电的脉冲式漏电保护器,这种保护器能区分缓性漏电电流(就是设备微量漏电)和脉冲漏电(如人体触电、树枝搭在线路上造成的漏电),对缓性漏电,要求达150毫安保护器动作,对脉冲漏电,要求30毫安动作。正是脉冲检测功能的存在,在变频器应用中会出现开机即跳闸现象。因为变频器本身的干扰主要是载波干扰反馈到漏电保护器的检测端(零相序互感器),保护器认为线路中出现脉冲,也就是漏电或触电,马上动作跳闸。换句话说,保护器不让变频器存在!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考虑使用电抗器,防止变频器载波反馈到电网中。但是要注意,由于农网线路可能很长,线路分布电容、电感的存在,建议多使用几组不同电感量的电感试一下,找出合适的电感。如果此法不行,就要检查漏电保护器。一个优质的漏电保护器,它的零序互感器的外沿有一个屏蔽罩并引出一根接地线,这个线应当接在配电盘壳体上,配电盘外壳应当良好接地,国家规定,接地电阻不大于0。4欧姆。现实中,配电盘外壳接地但接地不良好;漏电保护器的零序互感器屏蔽接地线没接盘体。这一点很重要,它的接地能很好地屏蔽高频电场的干扰,提高可靠性。安装时之所以没接能正常使用,因为农村高频干扰源极少见。现在要让变频器工作,必须重新检查这个接地问题。如果还是不行,就要考虑换只脉冲保护器试一下,可能保护器抗干扰能力低下。换完还是不行,就要考虑换保护器,那就是换电流型保护器。电流型保护器只检测线路总的漏电电流,不检测脉冲,抗脉冲干扰和高频干扰能力强。这时有个问题要考虑:一,线路质量要好,总漏电电流小于30毫安。否则就是在变频器不工作的情况下,还是送不上电。二,原来的漏电保护器接线方法要更改。因为脉冲式保护器提供给交流接触器和闸动作电压和无声运行直流电压,电流型保护器不提供这些。

网友A:
好,应该鼎!!!!!!!!!!

网友A:
希望见到下文。先代表农村的变频推广应用者谢谢了。

网友B:
说得很透彻,LZ的应用经验那是相当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