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的基本知识

楼主(2008-05-08):
一、按泵作用于液体原理分类
1、叶片式泵(动力式泵) 由泵内叶片在旋转时产生的离心力作用将液体连续的吸入并压出。叶片式泵包括离心泵、混流泵、轴流泵、部分流泵及旋涡泵。
2、容积式泵(正排量泵) 包括往复式泵和容积式泵。它们分别由泵内活塞作往复运动或转子作旋转运动而产生挤压作用将液体吸入并压出。前者排液过程是间歇的。常见的往复式泵有各种型式活塞泵、柱塞泵及隔膜泵等。常见回转式泵有外啮合齿轮泵、内啮合齿轮泵、螺杆泵、回转径向柱塞泵、回转轴向柱塞泵、滑片泵罗茨泵及液环泵等。
3、其它类型泵 包括利用流体静压或流体流体动能来输送液体的流体动力泵。如喷射泵、空气升液器、水锤泵等。另外还有利用电磁力输送液体的电磁泵。
二、按泵的用途分类
按泵的用途可分为进料泵、回流泵、塔底泵、循环泵、产品泵、注入泵、排污泵、燃料油泵、润滑油泵和封液泵等。
三、按所适用的介质分类
分为清水泵、污水泵、泥浆泵、砂泵、灰渣泵、耐酸泵、碱泵、冷油泵、热油泵、低温泵等。
泵的基本参数?
答:流量Q(m3/h),扬程H(m),转速n(r/min),功率(轴功率和配用功率)P(kW),效率η(%),汽蚀余量(NPSH)r (m) , 进出口径φ(mm),叶轮直径D(mm),泵重量W(kg)。
什么叫流量?用什么字母表示?用几种计量单位?如何换算?如何换算成重量及公式?
答:单位时间内泵排出液体的体积叫流量,流量用Q表示,计量单位:立方米/小时(m3/h),升/秒(l/s), L/s=3.6 m3/h=0.06 m3/min=60L/min
G=Qρ G为重量 ρ为液体比重
例:某台泵流量50 m3/h,求抽水时每小时重量?水的比重ρ为1000公斤/立方米。
解:G=Qρ=50×1000(m3/h·kg/ m3)=50000kg / h=50t/h

什么叫额定流量,额定转速,额定扬程?
答:根据设定泵的工作性能参数进行水泵设计,而达到的最佳性能,定为泵的额定性能参数,通常指产品目录或样本上所指定的参数值。
如:50-125 流量12.5 m3/h为额定流量,扬程20m为额定扬程,转速2900转/分 为额定转速。

什么叫扬程?用什么字母表示?用什么计量单位?和压力的换算及公式?
答:单位重量液体通过泵所获得的能量叫扬程。泵的扬程包括吸程在内,近似为泵出口和入口压力差。扬程用H表示,单位为米(m)。泵的压力用P表示,单位为Mpa(兆帕),H=P/ρ.如P为1kg/cm2,则H=(lkg/ cm2)/(1000kg/ m3) H=(1kg/ cm2)/(1000公斤/m3)=(10000公斤/m2)/1000公斤/m3=10m
1Mpa=10kg/c m2,H=(P2-P1)/ρ (P2=出口压力 P1=进口压力)

什么叫泵的效率?公式如何?
答:指泵的有效功率和轴功率之比。η=Pe/P
泵的功率通常指输入功率,即原动机传到泵轴上的功率,故又称轴功率,用P表示。
有效功率即:泵的扬程和质量流量及重力加速度的乘积。
Pe=ρg QH (W) 或Pe=γQH/1000 (KW) ρ:泵输送液体的密度(kg/m3)
γ:泵输送液体的重度 γ=ρg (N/ m3) g:重力加速度(m/s)
质量流量 Qm=ρQ (t/h 或 kg/s)

什么叫汽蚀余量?什么叫吸程?各自计量单位表示字母?
答:泵在工作时液体在叶轮的进口处因一定真空压力下会产生汽体,汽化的气泡在液体质点的撞击运动下,对叶轮等金属表面产生剥蚀,从而破坏叶轮等金属,此时真空压力叫汽化压力,汽蚀余量是指在泵吸入口处单位重量液体所具有的超过汽化压力的富余能量。单位用米标注,用(NPSH)r。吸程即为必需汽蚀余量Δh:即泵允许吸液体的真空度,亦即泵允许的安装高度,单位用米。
吸程=标准大气压(10.33米)-汽蚀余量-安全量(0.5米) 标准大气压能压管路真空高度10.33米。
例如:某泵必需汽蚀余量为4.0米,求吸程Δh? 解:Δh=10.33-4.0-0.5=5.83米
什么是泵的特性曲线?包括几方面?有何作用?
答:通常把表示主要性能参数之间关系的曲线称为离心泵的性能曲线或特性曲线,实质上,离心泵性能曲线是液体在泵内运动规律的外部表现形式,通过实测求得。特性曲线包括:流量-扬程曲线(Q-H),流量-效率曲线(Q-η),流量-功率曲线(Q-N),流量-汽蚀余量曲线(Q-(NPSH)r),性能曲线作用是泵的任意的流量点,都可以在曲线上找出一组与其相对的扬程,功率,效率和汽蚀余量值,这一组参数称为工作状态,简称工况或工况点,离心泵最高效率点的工况称为最佳工况点,最佳工况点一般为设计工况点。一般离心泵的额定参数即设计工况点和最佳工况点相重合或很接近。在实践选效率区间运行,即节能,又能保证泵正常工作,因此了解泵的性能参数相当重要。

什么是泵的全性能测试台?
答:能通过精密仪器准确测试出泵的全部性能参数的设备为全性能测试台。国家标准精度为B级。流量用精密蜗轮流量计测定,扬程用精密压力表测定。吸程用精密真空表测定。功率用精密轴功率机测定。转速用转速表测定。效率根据实测值:n=rQ102计算。
性能曲线按实测值在座标上绘出。

泵轴功率和电机配备功率之间关系?
答:泵轴功率是设计点上原动机传给泵的功率,在实际工作时,其工况点会变化,因此原动机传给泵的功率应有一定余量,另电机输出功率因功率因数关系,因此经验作法是电机配备功率大于泵轴功率。
  轴功率       余量
  0.12-0.55kw   1.3-1.5倍
  0.75-2.2kw    1.2-1.4倍
  3.0-7.5 kW    1.15-1.25倍
  11 kW以上    1.1-1.15倍
并根据国家标准Y系列电机功率规格选配。

泵的型号意义:CFL50-160(I)A(B)?
答CFL50-160(I)A(B) 其中:CFL表示成峰公司立式单级单吸清水离心泵
50:进出口公称直径(口径)mm(50mm)
160: 泵叶轮名义尺寸mm(指叶轮直径近似160mm)
I:为扩流(不带I流量12 .5 m3/h,带I流量25 m3/h
A(B):为达到泵效率不大时,同时降低流量扬程轴功率的工况。
A:叶轮第一次切割
B:叶轮第二次切割

CFL型立式泵和IS型离心泵,SG型管道泵比较,有何缺点?
答:CFL型立式泵和IS型离心泵比较:CFL型立式泵包括IS型离心泵的性能参数,并同样采用ISO2858国际标准…… ( 详 细 )常见的离心泵有几种?
答:IS型、B型、BA型、SH型(双吸)、D型、BL型、HB型混流泵、耐腐泵、F型、BF型、FS型、Y型、YW型、潜水泵、油泵FY。

什么叫水力模型?
答:是指某种泵达到既定工况的先进合理的设计模型。

水泵的选型?
答:一般根据输送的介质、介质的温度、输送的距离、高度、流量及所采用的管径来选择泵的型号和规格。
水泵相关知识:

1.什么叫泵?
答:通常把提升液体,输送液体或使液体增加压力,即把原动的机械能变为液体能量的机器统称为泵。

2.泵的分类?
答:泵的用途各不相同,根据原理可分为三大类: 1.容积泵 2.叶片泵 3.其他类型的泵

3.容积泵的工作原理
答:利用工作容积周期性变化来输送液体,例如:活塞泵、柱塞泵、隔膜泵、齿轮泵、滑板泵、螺杆泵等。

4.叶片泵的工作原理?
答:利用叶片和液体相互作用来输送液体,例如:离心泵、混流泵、轴流泵、旋涡泵等

5.离心泵的工作原理?
答:离心泵依靠旋转叶轮对液体的作用把原动机的机械能传递给液体。由于离心泵的作用液体从叶轮进口流向出口的过程中,其速度能和压力能都得到增加,被叶轮排出的液体经过压出室,大部分速度能转换成压力能,然后沿排出管路输送出去,这

网友A:
太好了  谢了

网友B:
介绍的很全面,楼主辛苦了!

网友C:
介绍比较详细,有实用性。支持

网友D(2008-10-18):
谢了!非常的感谢

?

?

网友E:
我收藏了,谢谢楼主提供。

网友F(2008-12-05):
引用 网友C:
介绍比较详细,有实用性。支持

好东西,学习了。

网友G:
恩  是的  只是要收藏慢慢阅读

网友H:
多谢楼主,蛮好的学习材料

网友I:
我认为很好,对提高技术工人素质有良好助益。

网友J:
讲的很全面,谢谢!收藏了!

网友K:
问个问题,1个水池,液位及围栏高于地面1米,深度是地面再下去1米,就是说水池蓄水深度2米,我用管道从液面(蓄水全满)下1.5米出吸入口引水,现在贴围栏上方出来后引到地面50高度用立式管道离心泵打水上4米的循环水管道。开始在泵(50m3/h,45M扬程,15KW)出口灌水,然后运行,开始时候正常,出口压力4Kg左右,但是4-5个小时后出口压力下降(能下降到2kg左右),泵有气蚀声音,如果此时停泵然后等待20秒左右(可能是4米高的水管水回流到水池后),再次启动泵又正常工作,出口也可以到4Kg

检查泵进口的管道没有漏点(防止有漏点我把前面全部拆除后重新焊了)。

想请问什么原因造成气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