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阀使用知识

楼主(2008-05-08):
安全阀使用知识

安全阀作用原理:

安全阀用在锅炉、压力容器等受压设备及系统上,起超压(或负压)时保护设备用,安全阀在保护受压设备出现异常压力时,安全阀能自动开启和排放,可有效防止保护受压设备的压力继续升高,当压力降低到规定值时,安全阀自动关闭。从而保护设备、容器或管路系统的安全运行。

弹簧式安全阀的动作性能参数( GB12241 )

介质(用途)

性能参数
液体介质

(容器设备)
气体介质

(容器设备)
蒸汽动力锅炉

直流锅炉、再热器

和其它蒸汽设备

整定压力偏差δ P s

Ps <0.5MPa 时,δ Ps 为 ± 0.014

Ps ≥ 0.5MPa 时,δ Ps 为 ± 3 ℅ Ps

Ps <0.5MPa 时 δ Ps 为 ± 0.014

Ps <0.5~2.3MPa 时 δ Ps 为 ± 3 ℅ Ps

Ps=2.3~7.0MPa 时 δ Ps 为 ± 0.07

Ps>7.0MPa 时 δ Ps 为 ± 1 ℅ Ps

排放压力 P dr
1.2 × Ps
1.1 × Ps
1.03 × Ps

启闭压差△ Pbl
Ps ≤ 0.3MPa 时 , Δ Pbl ≤ 0.06
Ps ≤ 0.2 MPa 时 , Δ Pbl ≤ 0.03
Ps ≤ 0.4 MPa 时 , Δ Pbl ≤ 0.03
Ps ≤ 0.4 MPa 时 , Δ Pbl ≤ 0.04

Ps > 0.3 MPa 时 , Δ Pbl ≤ 20 ℅ Ps
Ps > 0.2 MPa 时 , Δ Pbl ≤ 15 ℅ Ps
Ps > 0.4 MPa 时 , Δ Pbl ≤ 7 ℅ Ps
Ps > 0.4 MPa 时 , Δ Pbl ≤ 10 ℅ Ps

订购时请注明整定压力范围或整定压力值 MPa

公称压力 MPa
整 定 压 力 范 围 MPa

1.6
0.06~0.1
0.1~0.16
0.16~0.25
0.25~0.4
0.4~0.6
0.6~0.8
0.8~1.0
1.0~1.3
1.3~1.6

2.5
1.3~1.6
1.6~2.0
2.0~2.5

4.0
1.3~1.6
1.6~2.0
2.0~2.5
2.5~3.2
3.2~4.0

6.4
2.5~3.2
3.2~4.0
4.0~5.0
5.0~6.4

10.0
4.0~5.0
5.0~6.4
6.4~8.0
8.0~10.0

16.0
10~13
13~16

32.0
16~19
19~22
22~25
25~29
29~32

弹簧式安全阀的主要零件材料

零件名称
阀 体 材 料 代 号

C
I
P
V
R

阀体、阀盖
WCB
ZGCr5M 0
ZG1Cr18Ni9Ti
ZG12CrMoV
1Cr18Ni12Mo2Ti

阀瓣、阀杆
2Cr13
1Cr18Ni9Ti
1Cr18Ni9Ti
1Cr18Ni9Ti
1Cr18N12Mo2T

导向套、反冲盘
2Cr13
1Cr18Ni9Ti
1Cr18Ni9Ti
1Cr18Ni9Ti
1Cr18N12Mo2T

密封面材料
钴基合金
钴基合金
钴基合金
钴基合金
钴基合金

弹 簧
50CrVA
50CrVA
50CrVA (包覆氟塑料)
50CrVA
50CrVA(包覆氟塑料)

弹簧式安全阀运行中常见故障及消除方法

故障现象
原 因 分 析 及 消 除 方 法

阀门泄漏
• 在保证安装正确情况下,可能密封面间夹有杂物。可手动将阀门开启几次,把脏物冲去。

• 密封面损伤,应根据密封面损伤程度,对密封面进行研磨修复。

• 由于装配不当或管道载荷等原因,使零件同心度遭到破坏,应重新装配。

• 阀门整定压力与设备正常工作压力太接近,导致密封面比压力过低。应对开启压力进行适当调整。

• 弹簧松弛,由于高温或腐蚀等原因造成,应更换弹簧。若是调整不当,则应重新校验。

阀门启闭不清脆
• 调节圈调整不当,应重新加以调整。调整方法按产品使用说明书。

• 内部运动零件有卡阻现象,可能是由于装配不当,脏物混入或零件腐蚀等原因所造成,应查明原因消除之。

• 排放管道阻力过大,使阀门开启不足,排放管道应水平布置。

开启压力值变化
• 工作温度变化引起。可通过适当旋紧调节螺杆加以调整,也可选用带散热器的安全阀。

• 弹簧腐蚀引起,应当选用表面包覆氟塑料的弹簧。

• 背压变动引起

• 内部运动零件有卡阻现象

阀门振荡
• 阀门排放能力过大,应选用额定排量接近于设备的必须排放量。

• 进口管道口径太小或阻力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