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5输入问题

楼主(2008-05-08):
我用EM235测液位,不知道为什么输入值总是最大值32760不变.
我用的PROBE液位计是三线制的,就是(24V+),(20MA+)和一个(-),液位计显示是正常的,用万用表可以量反馈电流也是是正常的,就是连到PLC就不行了,AIW0里一直是最大值.
问题补充:我是把EM235的 RA+ 和 A+ 接输入信号的 + , 信号负和电源负是一根线,接到A-, 然后还要把M接到A-上吗?
可是我这样接了好像也不行~~

网友A:
应该是干扰的造成的,你如果用的是屏蔽线的话,两段分别接上,试试,如果不行在一端接地,

网友B:
仔细看看你EM235的配置对不,还有你用标准的直流电流信号源可以试试,就可以判断是EM235的问题还是你传感器的问题了,干扰不该这么大的。

网友B:
还有要仔细看plc关于模拟量模块的手册

楼主:
各位大侠出出主意啊,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汗~~~

我现在的情况是: 仪表的数显和电流输出都是正常的,,但是一连到PLC上就不行了,AIW*里无变化.(我的接线是把EM235的 RA+ 和 A+ 接输入信号的 + , 信号负和电源负是一根线,接到A-, 然后把M接到A-上.)

大家帮忙分析下原因,谢过~!

网友C:
仪表是不是单独供电的?接线没有问题

楼主:
仪表是单独供电的,+24V接的电源+.

网友D:
遇到过,模块的数据格式设置的可能有问题。

楼主:
能说具体点么,与程序应该没关系吧,我直接读的地址,

网友E:
我也遇到过 。。 就是我用的是224XP上的模拟量 ,,,用万用表测量的时候电流正常   一接到224XP自带的模拟量上就变成满量程,,,,供电也是单独供给边送器 的   ,,,高手指点

网友E:
估计是硬件问题把

网友B: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阿飞q X阿飞q
积分:78
帖子:41注册时间:2003-9-3 14:18:00 2楼 回复时间:2008-5-8 22:54:11
仔细看看你EM235的配置对不,还有你用标准的直流电流信号源可以试试,就可以判断是EM235的问题还是你传感器的问题了,干扰不该这么大的。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阿飞q X阿飞q
积分:78
帖子:41注册时间:2003-9-3 14:18:00 3楼 回复时间:2008-5-8 22:54:41
还有要仔细看plc关于模拟量模块的手册

光在问,喊你做的你做了没有嘛!最鄙视你们这类了。试了要把结果发上来,别人才能帮你分析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阿飞q X阿飞q
积分:78
帖子:41注册时间:2003-9-3 14:18:00 2楼 回复时间:2008-5-8 22:54:11
仔细看看你EM235的配置对不,还有你用标准的直流电流信号源可以试试,就可以判断是EM235的问题还是你传感器的问题了,干扰不该这么大的。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阿飞q X阿飞q
积分:78
帖子:41注册时间:2003-9-3 14:18:00 3楼 回复时间:2008-5-8 22:54:41
还有要仔细看plc关于模拟量模块的手册

光在问,喊你做的你做了没有嘛!最鄙视你们这类了。试了要把结果发上来,别人才能帮你分析嘛。

不好意思,这2天没时间上来.

DIP设置和接线没问题. 只好不情愿的相信是通道坏了.

网友F:
如果你是要电压信号进来的,那就是不要接RA了。如果是电流信号,才要将RA与A+短接

www.dglongfeng.com.cn

网友G:
我前几天也碰到过这种问题

如果是超声波液位计,很可能是液位计安装位置的问题,比如盲区、距离容器壁的距离等等。

网友H(2008-06-07):
也可能是信号和PLC不是共地的吧!

网友I(2011-06-07):
信号的量程(信号的变化范围如-_10~+10V,0~20mA)s 要用DIP开关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