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谁有液氨测量的好方法

楼主(2008-05-08):
如题,请把好经验拿来大家分享

楼主:
专家在哪? 神啊,给我点暗示吧

网友A:
液氨测量。因为液氨易挥发,计量时一定要避免气液两相流。传统的做法是进行温度控制,使其务必要处于液态计量。也可以选能测气液两相流的流量计。  等等。

网友B:
你是测液氨的流量  压力还是温度??

网友C(2009-04-01):
外置式超声波液位计0 10-58632549

网友D:
你想测量液氨的什么参数啊!说明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