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启动

楼主(2008-05-08):
130KW引风机启动要注意什么?  采用星三角启动可以吗?用的空开/接触器/热保护器的参数如何选择?

网友A:
   风机属于大惯量负载,如果采用星三角启动,必须注意:如果全负荷启动(启动过程中风阀全开),启动时间比较长,二次切换冲击很大..如果已经确定采用星三角启动方式,建议:1)启动过程中关闭风阀,待风机启动完毕后再开启风阀,2)主空开的瞬动脱扣要选得大点,以防二次冲击发生跳闸.3)电源容量要足够大,以防二次冲击引起的电压过度跌落影响是同一低压母线下的其他设备的正常工作..

   如果不能满足,建议改为其他启动方式(如自藕\软起等),如风机可采用调节风量运行方式的,建议采用变频器控制,那就不存在启动问题,额外的好处风机如降速运行可带来相当可观的节能效益,(一般在5000运行小时内可收回投资.)缺点是一次性投入较一般启动控制要多花点钱.设备维护也要复杂点..

    如采用星三角启动,建议参数选择如下:

   空开400A,短路保护整定电流(10-12)In,交流接触器和热保护接成内三角形式,接触器选200-250A(AC-3),热继电器选160A

   以上供参考..并欢迎讨论!  请联系:QQ:147383145  E-MAIL:zhangzirui36@hotmail.com

网友B:
可以用星三角启动,前提是你的配电系统足够用!如果需要调速最好用变频器,不要调速的话用软起效果会好一些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用变频器效果要好,如果用星三角启动对电网影响较大,也可以用自耦变压器启动。再一个,风机上要装风门,应避免重负荷启动

网友D:
用变频器或软启动器都行

网友E:
兄弟,如果厂里老板比较大方的话可以考虑用变频器设备是锅炉引风机,如不舍得的话还是用星三角启动,如有需要请联系Q915647436提供各原器件选型及提供电路图

网友F:
嘿嘿,不理解平和的“交流接触器和热保护接成内三角形式,接触器选200-250A(AC-3),热继电器选160A ”?

网友G:
用变频了

网友H:
呵呵 我们厂有个更大的185KW风机(通过执行机构改变风门大小)  老总想改了变频 这几天正在找相关信息

网友I:
有需要做风机变频改造的朋友请联系我,我已经做过很多了,节能效果根据负载来确定,基本上节能都在20-40%之内。QQ121039717  13387217017

网友B:
楼上的宣传也太厉害了吧?!如果电机速度要维持原由状态不变,始终满负荷,我看你的变频器怎么节能(电机启动瞬间节能,但正常运行后变频器自身也要耗电吧?!)?我想说的是变频器可以节能,但变频器不等于节能器!

网友J:
要选一台性价比好的变频器不容易呀!现在的品牌太多了,质量差的也是很多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嘿嘿,不理解平和的“交流接触器和热保护接成内三角形式,接触器选200-250A(AC-3),热继电器选160A ”?

请平和讲一下.

网友K:
启动时风机阀门要关紧。可以使用星三角启动。空开和接触器用400A的。

网友L:
不明白为什么启动时要关闭风阀?这样不是负载更大吗?

网友M:
同意一楼意见

网友N: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嘿嘿,不理解平和的“交流接触器和热保护接成内三角形式,接触器选200-250A(AC-3),热继电器选160A ”?

 ;;;

 ;;;

请平和讲一下.

呵呵,“交流接触器和热保护接成内三角形式”是上面的这个图。热保护器经过的是相电流,电机额定电流除以根号三即可。

网友F:
谢谢楼上。嘿嘿,平和有点拽啊!

网友O:
学习了受教了~~
我们空调上的通风机充其量几个KW,老外的电气原理图上也是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P:
用变频器效果要好,如果用星三角启动对电网影响较大,也可以用自耦变压器启动。再一个,风机上要装风门,应避免重负荷启动

网友Q:
这么大的电机用星--三角启动,怕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