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地线着火

楼主(2008-05-09):
  我公司一台100几十个KW的大型设备地线突然起火了,控制柜和设备有一定的距离,机上的所有地线都烧了,一直烧到控制柜的地排上,地排上级有一点事也没有,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接地线有多粗?

网友B:
看一下是不是地线太细了!

网友C:
电机坏了吗?

网友D:
呵呵,环境无异常的话,地线是有很大电流长时间通过才会起火。问一下楼主,突然起火前有无人员在用焊机一类的设备。

网友E:
地线太细了????????????????

网友F:
地线太细,配线不合理,换线路

网友G:
可能是配线不合理!!!!!!!!

网友H:
地线太细了,与接地排接触不良。

楼主:
  我们是从配电房里直接拉的线,6平方的地线,事后我看了一下排接触也很好,起火时有很多人在设备上工作,要是有电那为什么那些人一点事也没有啊

网友I:
焊机一类设备的使用因接地不良会出现利用就近的地线构成回路,造成过流起火。

楼主:
  这和焊机有什么关系啊,焊机有没接地,在说地线是从配电房里直接拉的线啊,要是焊机的事也只是烧焊机地线啊,怎么烧到那么台设备上去了啊,

网友J:
是不是焊机在焊设备的时候放的地线,我公司有在焊设备的时候烧了几次电缆但没有烧电机

网友J:
忘了说放的地线太远造成的

网友K:
地线太细.地线电流过大,可能是三相电流不平衡引起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地线太细.地线电流过大,可能是三相电流不平衡引起的

三相的不平衡电流不能从地线上流吧

要中性线(零线)做什么呢

网友M:
烧了<---电流太大--发热<-----

          1. 现场外壳短路造成接地导线上长期有压降?

          2.发热可能是线径较小,是结果但不应是主要原因。

网友N:
支持10楼.我也感遇到一次.

网友O:
地线成了焊接线,我遇到许多次了,而且因地线发热将相线绝缘烧坏发生过短路。

网友P:
嘿嘿,楼主是新手吧?

网友A:
100几十个KW的大型设备,地线6平方是太细了点。

网友Q:
地线正常情况下,也就是没有漏电的情况下应该没电流的,有电流说明已经有问题了。一定要仔细检查!

网友R:
哎!!!我也有过一次!把地线给烧了!!我量到有电压110V!!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S:
肯定是由电焊机在附近工作引起。

网友T:
我也是这么认为,电焊烧地线的毛病是常见的

网友U:
21楼说的有道理.地线只是接设备外壳,有电流说明不正常,没电到人说明接地良好.否则是接地不规范.

网友V:
1,地线肯定和设备电源构成了回路;

2,此电流超过了地线载流量:

3,如果你的配电房的零线和地线是接在一起的,那就是没有零线或零线接触不良的情况下设备有漏电现象;

网友W:
大电流通过接地线是肯定的 ,发热引燃电线外皮,要查一下如何形成不正常的回路,以后注意避免

网友X:
电焊机在附近工作引起占80%

网友Y:
引用 网友X:
电焊机在附近工作引起占80%

网友Z:
要16平方以上会好点

楼主:
  这跟电焊机有关系吗??

线小???一直都这样啊,设备一直都没漏电的现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