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GBT模块拆卸的好方法!!!

楼主(2008-05-09):
在拆模块是老是不好拆,很容易损坏模块!!!望各位师傅多赐教啊,在此不胜感激,多谢!!!

网友A:
1用大功率的烙铁比较好,60W左右的.

2割断与管脚相连的铜箔(这样一来,不容易散热)

3有的人用锡锅加热后,把板子(有管脚的那面)放进去即可,然后再取出模块.

4千万不要用起子等工具硬撬.

网友B:
用热风枪加热吹的同时用吸锡器吸,再难拆的也没有问题。

楼主:
多谢各位师傅关注啊,在此致以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