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dp终端电阻的体会

楼主(2008-05-09):
我在组态好的PROFIBUS-DP网络上,发现有些从站总连不上,后来发现是终端电阻没设好,PROFIBUS-DP网络上,只有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的PROFIBUS-DP连接端子的终端电阻设为ON才可以连接上。

网友A:
恩,说明书上写得清楚,请仔细的看说明书,

请问楼主在做什么项目?有什么可以帮的上您的?

楼主:
现在遇到的问题都解决了,以后有问题,再请教,谢谢。

网友B:
终端电阻只能接在终端,起到增大负载、减小回波反射的作用,是一种被动的阻抗匹配措施。

如果采用特性阻抗相匹配的电缆,在短距离(300米以下)是可以不用接终端电阻的。

-----------------------------------------------------

国产RS485/422电缆: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36295

网友C:
现在遇到的问题都解决了,以后有问题,再探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