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PLC二进制数据、八进制数据、十进制数据等表示方法

楼主(2008-05-09):
求助西门子PLC二进制数据、八进制数据、十进制数据等表示方法:

具体符号?

网友A:
www.dglongfeng.com.cn或加QQ:774503781

在线解答你的问题

网友B:
2#——二进制常数;

B(b1,b2) B(b1,b2,b3,b4)——常数(2B或4B)

B#16#,W#16#,DW#16#——十六进制字节,字和双字常数

L#——32位双整数常数

P#——地址指针常数

S5T#——S5时间常数

T#——IEC时间常数

D#——IEC日期常数

C#——计数器常数

TOD#——实时时间常数

网友C(2011-06-20):
那八进制的怎么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