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OLM可以应用在其他品牌的系统中吗?

楼主(2008-05-09):
西门子OLM可以应用在其他品牌的系统中吗?

现在想替换其他系统里的光纤链路模块。从资料看,OLM不需要组态。是不是就可以用在非西门子的系统里啊。

它只是提供一个物理的介质转换啊。我只见过交换机可以。

请各位高手指点啊。谁实际用过啊。

网友A:
可以用在hollysys dcs上

网友B:
只要是标准的Profibus总线,就可以使用OLM,也可以使用勾股通信的NS21,可完全代替他.www.gougunsk.com

网友B:
NS21是一个协议型的Profibus-DP光纤链路模块,有点象交换机,也属于传输设备的一种,按7层网络协议模型,属于数据链路及以下层的总线传输设备.如果你的产品在应用时设有改变Profibus-DP协议数据链路层及以下层的协议格式,就可以使用此产品,当然也可以使用SIEMENS的OLM,都是一样的东西.

网友C(2008-07-01):
OLM 只是一个光纤到DP总线的转接器,只要是DP总线(或者RS485),

就可以使用,只和物理层信号传输有关

网友B:
OLM不是一个简单的物理转换器,如果只理解为一个转换器,那你要出大问题的,他不仅与物理层有关,也与链路层有关,不是Profibus协议的数据是不能通过的,同时,他还监测总线的状态.SIEMENS OLM的替代品NS21也做到了这些功能,不要误导初学者,更不要不懂就乱说话.

网友D(2009-11-02):
OLM==Profibus dp数据光端机(深圳讯记)

网友D:
深圳讯记推出的profibus dp总线数据光端机实现了西门子dp总线的光纤远距离传输。可替代西门子进口型号:OLM G11/12/22光纤链路模块。profibus dp总线数据光端机于08年成熟运用在火电厂辅助控制、选煤自控、矿山皮带输送、风电变流、变频传动、矿井提升、交直流调速(传功)、水电站、钢铁冶金三电控制、高炉控制、焦炉自动化、自动化生产线、烧结等系统等有实际的应用。

guojq@comark.cn (可提供资料)  13424258101

profibus dp冗余光纤中继器实现的组网结构:

profibus dp双网冗余点对点通讯:

Profibus dp多个站之间总线串联及星型组网:

profibus dp冗余双网多个站之间光纤自愈环网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