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0.1,SM0.0都是什么啊?

楼主(2008-05-09):
SM0.1,SM0.0都是什么啊,有能介绍一下吗,在STEP7编程可以直接用在梯形图上吗?

网友A:
sm0.0---运行为ON;sm0.1---运行ON一个扫描周期。可以直接使用。

楼主:
是m0.0和m0.1吗?

网友B: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按F1自己可以看帮助

楼主:
我用的STEP7  V5.4,在OB100中,输入 A SM 0.0  字体为红色,不能使用,希望各位赐教如何使用?

网友C:
您可以编写使 m0.0 置位的语句,

网友D:
是在S7-200中使用的吧.

网友E:
这两个是这两个是西门子PLC的特殊存储器。SM0.0:上电后该位始终为1;SM0.1:该位在首次扫描时为1,然后为0,用途之一是调用初始化子程序。

楼主:
谢谢5楼和6楼的指点。我用的S7-300

网友F:
SM是西门子200的特殊位,300不可用。

网友G:
300有专门的初始化ob吧

网友H:
Sm0.0为一上电即一直打开,使用常开点,即为一直导通

SM0.1为一个初始化脉冲,即只在上电一瞬间有一个扫描周期的高电平,一般用于初始化

www.dglongfeng.com.cn

网友I:
S7-300 没有象S7-200这样的系统位,一般要想使用象这样的位,也可以很简单的实现。

网友J(2011-07-18):
是不是啊 .,.,.,.,.,.,.,.,.,.,.,.,.,.,.,.,.,.,.,.,.,.,.,.,.,

网友K:
这个在S7-200的帮助里有详细说明

网友L(2011-08-17):
有谁知道  LDN   T46

O   M1.2

=M1.2

当T46得电时,M1.2 断电吗,还是一直得电

网友L:
有谁知道 LDN    T46

                O       M1.2

                =     M1.2

当T46得电时,M1.2 断电吗,还是一直得电 ???

急求!!!!!!!!!!!!!!

网友M:
系统状态标志,指示PLC状态,可以直接在PLC中使用

网友N:
对:lixibing81535357 关于

有谁知道 LDN    T46

                O       M1.2

                =     M1.2

当T46得电时,M1.2 断电吗,还是一直得电 ???

急求!!!!!!!!!!!!!!

内容的回复:

上电后 M1.2一直保持为1

网友O(2011-10-30):
好文字 啊 我也在刚刚来看 学习了谢谢

网友P(2012-01-03):
SY7-200中有特属寄存位

网友Q:
SM0.0在写入模拟量程序的时候用到的

网友R:
s7-200中,pou符号,sm0.0常闭,一开始运行就ON,sm0.1为第一个扫描周期接通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