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

楼主(2008-05-09):
现伺服电机控制小车的运转,伺服电机通过减速箱,减速箱又通过小齿轮带动大齿轮来带动小车的运转,这样的操作方式,如何将速度 mm/s同转速或者伺服电机所发出的脉冲来联系在一起,即如何来计算,另外在电子齿轮比有关系吗,这样的公式有吗。假如齿轮换成丝杆的又是如何计算呀。因为在触摸屏上显示速度单位是mm/s。盼高手帮助一下,急需,谢谢!我所用的产品均为台达的。

网友A:
要想将速度与脉冲联系在一起,要知道伺服所能接受的最大频率,就可以转换了,以差动为例,能接受500K,也就是每秒钟可以接受500000个脉冲,转50圈,这样就可以通过电子齿轮比和螺距,还有减速比去计算最终转换后的数值了

网友B:
不知道楼主在张家港什么地方,我也在张家港,主要做台达的代理,不知道能否有机会合作,我的QQ303633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