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紧急求助!

楼主(2008-05-09):
系统运行中

CPU的OK灯突然出现红闪,造成整个系统停运。

CPU的型号:1756-L61   双机热备

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两次了。

有朋友能分析一下吗?

网友A:
以前我的系统出现过一次这个问题,程序上的问题,好像是调用了一个不存在的I/O,时间太长了,实在记不清了。

楼主:
能肯定是程序引起来的吗?

楼主:
在程序中有流量累积

如果累计值溢出了,会造成这种情况吗?

网友B:
修改下程序  试试

网友C:
应为这个故障出现周期好像是半个月

所以怀疑跟程序有点问题。

可是出现故障后,就无法通讯,也看不到错误代码!

郁闷啊

楼主:
今天看到错误代码了,请看截图

楼主:
可是对这个故障出现的原因不明白,

哪位朋友可以解答!

多谢

网友D:
怎么好像写着电源故障,而且不能够恢复?最好先换一个电源试试。

网友E:
累计值溢出了,会造成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