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40PID调节的问题

楼主(2008-05-09):
我用M440做收卷,PID+摆缸控制,比例增益为默认3时,变频器输出频率可达到最高频率50HZ,当比例降到2.5一下时变频器输出最高频率开始下降,比例设定到0.5时,变频器输出最高频率才8HZ左右(摆缸已下降到最低位,积分、微分项为0),如果加入积分项变频器输出最高频率又可以达到设定最高频率.
我试过比例增益设定太大,振荡就会很大,0.3比较稳定,我搞的这台速度调节范围很大,最小卷径100cm最大850cm,速度10-280米/分钟

搞不明白,请高人指教.

网友A(2010-08-17):
请抓紧时间去结贴,新规则即将生效,不按时结贴将受到扣分惩罚。

具体请查看新积分规则: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08/2010081114212300001-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