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服务器死机

楼主(2008-05-09):
我们新上了套和利时的MACSV热电DCS系统,其中有一台操作站上安装有OPC服务器,往外送数据.系统点数大概在1200点.大约开车1天,晚上突然这台死机,但别的操作站没事.把OPC服务器关掉之后,运行一周了,正常.请高手分析可能是什么情况.会不会是OPC 服务器负担太重引起的死机?

网友A:
关于C/S网络结构的DCS ,标准的配置应该是服务器是冗余的专用服务器,但是有的厂家用操作员站代替了.

服务器死机的原因有:服务器频繁的读取硬盘数据,导致硬盘故障.   服务器通讯数据太多,网络变量太多.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主要还是传输量大,网络负荷重造成的

网友C:
1200点分了多少组?分多组试试。

我们用过,3000点通信正常,没有问题呀。

网友D(2008-06-19):
MACSV热电DCS系统,安装的OPC服务器软件名称?那位有呀!!!!急

网友C:
文件名是“MacsOPCSvr.exe”;

注册后的Server Name是“Hollysys.MacsOPCSvr.1”;

网友E(2009-01-31):
可以MACSV API包装成OPCServer软件,有意可以联系我,QQ:44682760,MSN:lihb2004@hotmail.com

网友F(2009-05-27):
C/S网络结构的弊端,就是服务器要频繁的读写硬盘,造成硬盘故障,另外在机组启动停止或者故障的时候,由于有大量的SOE数据产生,造成网络堵塞!

网友G:
引用 网友F:
C/S网络结构的弊端,就是服务器要频繁的读写硬盘,造成硬盘故障,另外在机组启动停止或者故障的时候,由于有大量的SOE数据产生,造成网络堵塞!

网友H(2011-09-20):
您有和利时DCS的软件 资料,组态包 能给我发一分吗 谢谢 QQ317041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