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脑供电电源245V会烧电源吗

楼主(2008-05-09):
普通电源,电压不稳,最高到245v,现在我的电脑电源已经坏了,不知是不是电压过高引起的,应该有保护吧

网友A:
有那方面的原因建议你买个UPS,或者稳压器

网友B:
家用电源一般到245V也很正常,就怕一下子提高很多。最好装个稳压器为佳。

网友C:
建议还是装个UPS.

网友D:
斑竹亲自说正常,我就放心了,呵呵

网友E:
不会烧,我公司现在电脑电源电压也是那么高的

网友F:
也就是比220V高出10%,我这的电压也一般在238V左右

网友G:
+-10%很正常的 ,不要太担心!

网友H:
电脑电源都是开关电源。如果那电源的输入是通用输入(85-265V),应该没问题。可能是别的原因烧电源。

网友I:
给我们厂子调柜子的工程师的笔记本电脑插柜子的电源就不行,一看柜子电源都289V了但笔记本完好无损,可见电脑的电源有保护作用与电压过高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