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B传动故障

楼主(2008-05-09):
S7-400与ACS600变频器PROFIBUS DP通讯控制,有时系统在运行期间突然有一台减速(工作车速是220米减速12米后),瞬间又恢复正常,现在PLC没报任何故障,变频器也没故障显示,随即又能恢复,已经不定期出现好多次,帮忙分析一下原因.是固定一台变频器.

网友A:
故障可能出在PLC控制程序上,确定无外部信号误动的情况下做个相应的延时屏蔽此类故障.

网友B:
有可能是电网电压的瞬间跌落,可以取消断电瞬时再启动功能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