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上电无显示!

楼主(2008-05-09):
有一台zvfg7-4015变频器上电后无显示不运转,请问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

楼主:
品牌是上海紫日的

网友A:
先查模块及主回路,后查开关电源!

网友B:
牌子没听说过\

你可按照2楼说的方法做

网友C:
你先查一下主回路整流滤波逆变有没有问题,如确定没问题,上电后五百伏直流正常否,如果正常,查给开关电源供电的电阻有没有问题,再查开关电源。

网友D:
修过紫日的,无显示故障很好修。你先量主回路有没有问题,没问题你就看看开关电源,一般都是开关电源的问题。主要检查震荡电路。有问题可以和我交流:13558705814

楼主:
谢谢!我明天按你们说的查查看!

网友E:
呵呵

按照大家说的基本都可以解决了

学习中

楼主:
问题没解决,换了台新的麻烦有出现了!

网友D:
又有什么奇怪的问题

网友F:
电源没有问题的话就是驱动问题了!他驱动全部拆下来看看

楼主:
连续换了两台新的变频器,问题解决了!

网友G:
换变频器谁都会做 最好还是学者维修以下 有这么多朋友支持你

网友H:
济南迪凯变频器维修中心  0531-82378394

楼主:
修变频器很容易吗?

网友G:
修变频不是很容易 但是只要肯学就一定能学会

网友I:
连续换了两台新的变频器问才解决了,建议换个品牌

网友J:
引用 网友G:

修变频不是很容易 但是只要肯学就一定能学会

这话谁都可以说!!!!!!!!!!!!!!!!!!!!!!!!!

网友K:
变频器没有用坏过,都用的小功率。

网友E:
晕了

换2台后才找到一个管用的啊

这个叫什么 紫日 的还真是太厉害了

网友L(2009-08-01):
上电不显示,直流电压560只有10几伏,请教高手那的毛病?谢谢

网友M:
变频器,PLC.触摸屏维修请联系杭州中金.电话15306579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