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C输出如何去毛刺

楼主(2008-05-09):
电子手轮的A、B相输出,通过7406(集电极开路)做电平变换,输入至伺服驱动中。现在的问题是电机抖动的很厉害,通过示波器看波形又还正常。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
补充:伺服是松下的A系列

网友A:
这个抖动,是信号问题,还是增益问题?

楼主:
电子手轮的输出直接接伺服是没有问题的,应该不是增益的问题,估计就是信号的事儿。加了反相器以后,电机也能走,但是一边走一边还哆嗦,调整集电极的外加电源大小也没多大作用。

楼主:
因为伺服接受的是方向/脉冲信号,所以自己做了块板子,把电子手轮的AB相脉冲转换过来,另外还加了去抖功能,最后就是用7406输出。板子的逻辑都是对的,拿示波器看了,但是接到伺服上就不正常。我以前没弄过电路设计,只是逻辑上画了画,是不是有疏漏的地方。请指教。

网友A:
如果怀疑电路,能否将电路发上来大家探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