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30模拟输出0-20MA转换0-10V

楼主(2008-05-09):
那位大峡知道西门子 430模拟输出0-20MA 转换0-10V需要调试那几个参数QQ61212142

网友A:
首先你把拨吗开关拨过来.

网友A:
你先看看你用哪个通道

然后看这个通道出厂值是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

若是电流信号,把拨吗开关拨到另一位置即可

网友B:
1 拨码开关       2 参数P756=0

网友C(2009-04-26):
除楼上的方法外,还可以在模拟输出端口装一个5k的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        2 参数P756=0

同意楼上观点,把拨码开关打到电压V档,

网友E(2010-06-21):
晕倒,别人问的是输出好不好,为什么要调输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