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以太网的ip地址设置

楼主(2008-05-09):
关于以太网的ip地址设置时     .      .     .   .    这几个地址的数字有什么规则呢?还是任意的啊?

网友A:
如果想通过以太网连接PC与PLC,则需将他们的IP地址设置在同一网段,即用点号分隔开来的前面三组数字要一致。例如,192.168.0.1与192.168.0.2就属于同一网段。

楼主:
点分号的各段的数字是任意的(plc与Pc的一致)的吗?就是你所举的例子中192.168.0.1可否为193.169.2.3或为其他?

也就是ip设置有没有什么标准?

谢谢“aaaa”的帮助,能否再介绍下吗?

网友B:
看看IP地址的资料吧。

IP地址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网络地址,另一部分为主机地址。IP地址分为A、B、C、D、E5类。常用的是B和C两类。

IP地址分类

1.A类IP地址

一个A类IP地址由1字节的网络地址和3字节主机地址组成,网络地址的最高位必须是“0”, 地址范围从0.0.0.1 到126.0.0.0。可用的A类网络有126个,每个网络能容纳1亿多个主机。

2.B类IP地址

一个B类IP地址由2个字节的网络地址和2个字节的主机地址组成,网络地址的最高位必须是“10”,地址范围从128.0.0.0到191.255.255.255。可用的B类网络有16382个,每个网络能容纳6万多个主机 。

3.C类IP地址

一个C类IP地址由3字节的网络地址和1字节的主机地址组成,网络地址的最高位必须是“110”。范围从192.0.0.0到223.255.255.255。C类网络可达209万余个,每个网络能容纳254个主机。

4.D类地址用于多点广播(Multicast)。

D类IP地址第一个字节以“lll0”开始,它是一个专门保留的地址。它并不指向特定的网络,目前这一类地址被用在多点广播(Multicast)中。多点广播地址用来一次寻址一组计算机,它标识共享同一协议的一组计算机。

5.E类IP地址

以“llll0”开始,为将来使用保留。

全零(“0.0.0.0”)地址对应于当前主机。全“1”的IP地址(“255.255.255.255”)是当前子网的广播地址。

楼主:
谢谢,学习了!

再次感谢!

网友C:
谢谢!继续学习,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啊?

我的邮箱地址:lilinyun20002000@yahoo.com.cn

网友D:
xue xi zhong a

网友E(2008-06-17):
siren老师说的很专业。

网友F:
这么讲究的啊,如果只是内网的话就没关系 了

网友G(2018-09-19):
迈杰垦自动化科技最新推出工业互联产品:

1、METH-MPI/DP-S (MPI转以太网通讯适配器)
2、支持最新版本博途的上传和下载调试;(在64bit操作系统中)
3、支持主主通信,支持连接数16个,支持最高1.5Mbps通讯速率;
4、METH-PPI (PPI转以太网通讯适配器,可将S7-200直接连接到WinCC)
5、功能与原装一样,而且还可对S7-200,S7-300编程;
6、 USB PPI (不需要安装驱动程序,与原装一样,还可对西门子触摸屏编程:K-TP 178 micro、 TP177 micro 、TP177A、OP73、OP77A)
7、CP243i:可替代西门子USB-PPI同时具有CP243-1的大部分功能 ;
8、CP343i:可替代西门子USB-MPI同时具有CP343-1的大部分功能 ;另外还支持MODBUS TCP协议;还可分时复用为支持PPI协议;
9、性价比超高,性能非常强劲,特别适合工业互联项目;
购任意1款产品包快递;
 QQ:3412439211;
  电话/微:18012667732;
  联系人:周先生;

公司拥有业内多年的专业研发团队,为您提供专业的技术服务,为你的产品质量保驾护航。
技术问题,欢迎MAIL至18012667732@sina.cn共同研讨,并欢迎多提宝贵意见及建议。
迈杰垦自动化科技欢迎你的来电咨询!

网友H(2018-11-11):
一般内网都用C网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