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热电偶的模拟量输入

楼主(2008-05-09):
热电偶的反馈信号能不能直接接入普通模拟量模块。
还是一定要变送器转换信号才能输入
(专用模块除外)

网友A:
要变送器转换信号才能输入

网友:
热电偶输出的是mV信号,除非专用用于连接热电偶的仪表,对于一般的模拟量输入,都需要转换,推荐用温度变送器进行信号转换,因为配接热电偶的温度变送器都带冷端补偿功能.

网友B(2008-06-18):
热电偶输出的是mV信号,可直接配接热电偶的温度变送器都自带冷端补偿功能.。宇电AI-7021型双路温度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