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1A电流就把IRFP540N和IRF640烧了...

楼主(2008-05-09):
见图,这是网上的恒流源图,而我在多个网站看就都可以正常使用,我把输出管分别用IRF640和IRFP540N都烧了,这两个COMS管的耐电流最大电流是20A上,耐电压也在100V上。

高手谢谢你们了,

加急

网友A:
楼主没有看到你的图片呀!请重传。

楼主:
加急

见图: http://www.dzdiy.com/bbs/2008-5/9/11254244718.html
   我没有资格上传图片

网友B(2008-07-13):
工作状态不一样,达林顿结构可以在线性和开关状态下正常工作,而场效应只能在开关状态下工作是安全的,而恒流源功率级输出管就是在线性段工作,根据负载大小自动调节基极电压大小,使输出稳定,而场效应因栅极电压过低使源漏极不能完全导通过热烧毁。

网友C:
   谢谢!!!!

  你说的也有这个原因.

其实是我基础太差,如用欧姆定律算算就会发现问题.

网友D:
3楼师傅的解说很详细,谢谢,学习了,两种不同的工作状态,是不能互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