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配电盘配线时怎样编号

楼主(2008-05-09):
我在装配低压配电盘时 图纸上电气控制回路的线号有很多种标示方法 哪位大侠能告诉我配线线号标准是什么样的 谢谢!

楼主:
怎 么 没 人 回 呀!

楼主:
教科书上说 每一根控制线用一个编号 即首尾线号相同 但实际工作中 线号首尾都不一样 请教哪位大侠有这方面的资料请赐教 谢谢了!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哥们等弄到时给我一份 谢谢啦

网友B:
设计时也没有看相应的标准,只是凭借个人的经验与规律来编号的。前提是不要重号即可。

网友C:
我们是这样排的      设备名称英文缩写——线号——另一端电器文字符号——接线位置        例如:风机的接触器线圈与时间继电器线圈连接时线号为05则接触器端为 FJ-05- KT- A1(A2)     时间继电器端为FJ-05-KM-A1(A2)        需要注意的是压降元件两侧线号用单号和双号分开。从小到大依次排列。

网友D:
上面的兄弟说得有点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