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WINCC项目时,提示错误?

楼主(2008-05-09):
 如何解决???具体步骤!!!

谢!!!

楼主:
刚才试了,创建项目也不行?

网友A:
我也碰到过,是使用系统优化软件惹的祸,只有重装WINCC

网友B:
楼主所用的软件版本是不是为wincc6.0-sp3呢,看来您只好重装系统,重装软件来解决了

网友C:
建议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