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电源怎么了:一会儿行,一会儿不行

楼主(2008-05-09):
我的电脑电源怎么了:一会儿行,一会儿不行

一通电开机没反应,然后拆开电源看来看,没有明显的烧坏的迹象,也没找到原因,不知怎么搞的,一会又好了,

已经两次了,有哪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也不像是保护啊(供电电压有点高,可达到245v),过压保护的话是不是应该断电再启动就好了?

现在是不一定什么时候就好了

网友A:
很简单的换个新的

然后平安无事、还可以消遥自在、又可以……

网友B:
呵呵,楼上的是个好办法,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网友C:
自己修一下,这样就可以,不过要懂电子

网友D:
某些品牌的主板,因主板电容漏电,加上天气湿度大,无法开机。你可用电吹风烘一下,看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E:
很明显,电源中的电解电容老化了。如果天气正常,用电吹风烘一下电解电容就能开机的话那就是电容问题了。更换电容。还有可能是接触不良了。

网友F:
电源中的电解电容老化了。如果天气正常,用电吹风烘一下电解电容就能开机的话那就是电容问题了。更换电容。还有可能是接触不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