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人了解PLC用中断去编程的情况?

楼主(2008-05-09):
哪位高人了解PLC用中断去编程的情况?

就是在300或者400,用中断的思想去编程.

最好说说原理和在什么样的场合去应用比较合适

谢谢各位高人了

网友A:
看完书后,自己编用一些短小程序去试,多试试,也很快,你就懂了,呵呵。我用的是200,就是采取这种方法学懂的。

网友B:
不等程序扫描完,需要实时对动作做出处理,比如外部动作,比如定时操作

网友C:
S7-300/400的中断通常有如下几类:

定时中断-指定某一时刻来触发事件:一般用在需要指定时刻触发事件的场合

循环中断-指定某一时间间隔来循环触发事件:一般用在需要固定时间间隔触发事件的场合,比如PID

硬件中断-对于相应的输入信息进行快速相应,需要具有中断功能的模板支持

故障中断-对于特定的故障信号进行相应,如电源故障、网络故障等。

具体的可以在进行Hardware configuration时点击在线帮助可以查询到非常有用的信息。

楼主:
真的万分的谢谢了各位~~~~

网友D:
 恩  我问下  是不是 M 的 M 8024 啊 ?  谢谢了

网友E:
按3楼说的去做!

绝对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