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编程初级问题

楼主(2008-05-09):
经常听到有人说数据地址为XXX偏移多少,也就是说经常听到对数据地址的分配,是不是只有在STL语句编程中才会碰到这些问题???在LAD编程中也会有这些问题吗???因为我的工程中只有一个OB,是不是必须创建DB才会有地址分配???请明白的指点一下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我理解的不太好,“数据地址为XXX偏移多少” 是不是指一个WORD的某个位,如果是对位的分配,和是STL和LAD无关

网友B:
地址偏移是在总线配置时提到的,主站和从站有映射关系,如一个PROFIBUS-DP网络,主站是S7300,从站为S7200,当偏移量为0时,配置的第一个地址对应VB0,偏移量为100时,对应的是VB100

网友C:
用技术面来说:一般此种术语也只用于间接寻址,由于LAD不支持间接寻址,因此LAD不会发生此术语。

从应用面来说:此种表示方法也可以用于平常用语,比如,您到某某路不认识,别人会告诉您靠近什么路,这也是一种相对于地址的偏移,也因为如此,我们在平时语言表达的时候,也会用此种方式表达。

并不是DB才会涉及地址,I,Q都会有地址存在,比如可以这样描述,IW0的偏移10个字,那么就是指IW11了。

如果您不对DB进行地址分配,那么需要使用绝对地址方式进行访问,如DB1.DBW0,这种情况下,您仅仅失去的是数据的类型检查而已。但是如果您对DB中进行了地址分配,那么当数据类型不一致时系统会提示,仅此而已。

以上!

楼主:
非常感谢几位的回答:“海阔天空”的回答比较正确,因为我的问题问的应该是有错的。“孤掌难鸣”的回答比较容易理解,其实我最接近的情况是从现场设备读取的数据存储问题。“yuanle”的回答比较深刻,非常感谢yuanle大侠多次认真回答我比较弱弱的问题。

其实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I、Q、M、DB等这些S7-300中的地址,我在STEP7中哪儿能看见,,有没有个类似内存管理的地方我一览无余,再次感谢三位

网友D:
在硬件组态界面,相应的能看到I、Q,DB可以在相应的数据中查询,但是M我自己也不清楚在什么地方能体现出来,或者,你可以执行交叉引用的变量表,从中可看到所有的相关变量。

网友E:
楼主的问题我理解的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