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料位测量故障

楼主(2008-05-09):
我公司使用美国THERMO  RAMSEY公司的TRA-60型超声波料位计,由于测量的物料是粉尘,在物料输送时会有粉尘扬起粘结在探头处,因此在日常维护时要定期清理保证测量的准确,现在出现一种现象,料位计的输出始终为100%,检查探头和设备的参数正常,各位老师有使用过超声波料位计的请指点一下该故障应如何解决,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坏得咧,不用修了,换电容式!

网友B:
超声波料位计根本不适合测量 这样的环境,不必去试图挽救了 换雷达的

网友C:
可以采用重锤式物位计,效果非常好。

网友D:
是的,在大粉尘工况下,超声波容易被吸收,可以考虑用导波雷达.如果只是间控,每15分钟检测一次,可以考虑重锤.

网友E:
卖药的不少!!!!!!!

有的牌子探头上可以买个罩子保护起来,就可以了。

你的探头可能是坏了,旁边有好的,就做个交叉试验。

网友F:
加个保护膜吧,好像是在喇叭口上弄个保护膜就行了。

网友G:
粉尘大的情况推荐采用雷达料位计 ,超声波只适用于粉尘不大的块料仓

网友H(2008-07-17):
引用 网友F:
加个保护膜吧,好像是在喇叭口上弄个保护膜就行了。

兄弟,你说的是雷达,不是超声波!

超声波严格来说具有自清洗功能,其实就是靠自身共振板震动,把灰尘振掉。

雷达,对于灰尘很大的场所,尤其是面粉厂,一帮采用外部添加一个四氟罩,避免灰尘进入喇叭口里面的四氟发射装置,进入后,会使得发射装置不匹配,干扰了正常的信号。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料位计根本不适合测量 这样的环境,不必去试图挽救了 换雷达的

同意你的说法,但是雷达的价格高啊,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

射频导纳,音叉都可以考虑啊,主要还得取决于现场是否安装受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