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配方面知识

楼主(2008-05-09):
各位师傅:我知道在高配的操作规程中送电顺序先送高压母线开关-后送低压负荷开关;停电顺序先切断负荷开关-后切断母线开关。

我想问的是一旦操作失误顺序弄反了会发生什么情况;其中的原理怎样?

网友A:
那就违反安规,带负荷拉闸,会有弧光短路,

楼主:
这个问题很菜,还望各位懂行的赐教

网友A:
安规是鲜血换来的nbu

楼主:
是啊,我也听说过一些高配安全操作发生事故。 尘不动你说的弧光短路是不是低压侧电器的弧光短路,弧光短路对哪些电器有影响

楼主:
刚刚在网上了解了弧光短路的定义这是电学术语,常发生在开关类电器上,当开关带负荷断开或闭合时,会产生火花,如果开关的灭弧装置失效或产生的火花超出了灭弧装置的灭弧能力,相邻两相产生的火花就会碰在一起,因为火花的主要物质是开关上的金属,是导电的,这时就发生了弧光短路。弧光短路的电流很大,能使上级开关跳闸,并容易引起火灾,所以应尽量避免。

谢谢尘不动的解答

网友B:
还是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网友C:
对人体有影响,并且是相当的大

网友D:
呵呵,咋又有人问这个问题。1  楼主说的应是变压器的停送电,“负荷开关和母线开关”都是断路器吧(隔离开关不允许带负荷拉闸)?

                                               2   如是多回路一起供电(有可能是其它的临时电),顺序弄反了会导致变压器反充电,这比较危险,是安规所禁止的;

                                              3   如是单回路供电,问题不大,但如高压母线开关切 断大的负载电流会影响开关的使用寿命;

                                             4   安规是电气前辈鲜血换来的,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个人观点,各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