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那位能帮我看看这个电机220到底应该怎么接线?

楼主(2008-05-09):
富士VFC309A-7W风机一台其接线方法不能理解,

楼主:
卖风机的人说是220v应用时是左边那种接法,但说明书上又是写着高电压的接法,所以不明白到底应该怎么接才对,本人要用220v的变频拖动他。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右边的220v    右边相当绕组并联  左边相当于串联

网友B:
右边的220v左边也能转电流太大

楼主:
先谢谢两位的回复,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决定两个都试试,看看哪个转速更快,电流更小。

楼主:
用左边和右边的接法的实测电流为:
                                     左边的接法 右边的接法
启动后电流                   0.54A                1.2A
用手堵住进风口的电流 0.87A           1.8A

还是用左边的电流小一点,但是风量感觉没有用右边的风量大。

那么从上面来看还是用左边的比较省电一些呀。